[技术支持] 51核可以像ARM一样进行程序跳转吗

楼主(2025-04-24):
想做一个51的Bootloader程序,不知道51核支持跳转不。

网友A:
芯圣的部分51芯片支持跳转,但是不能像arm那样随意指定地址,要利用第二向量跳转到app

网友B:
51内核可以通过LJMP、LCALL等指令实现程序跳转,但灵活性远低于ARM。

网友C:
跳转范围受限、无动态地址计算能力、中断向量表固定。

网友D:
建议用LJMP/LCALL进行长距离跳转。

网友E:
建议通过跳转表或条件判断实现类似ARM的间接跳转。避免在51内核上实现过于复杂的动态跳转逻辑,优先优化代码结构和流程。

网友F(2025-05-26):
无论是51核还是ARM,程序跳转的核心都是通过修改程序计数器的值,改变指令的执行顺序

网友G:
能啊,但是得用点邪招,CALL以后把CALL压的栈改掉,然后RET就会跳转到改后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