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MCU没有SSI接口,有没有其他办法模拟

楼主(2025-04-24):
MCU没有SSI接口,有没有其他办法模拟出来,不想用IO纯模拟,可不可以用其他的外设来实现啊。有没有参考案例

网友A(2025-11-06):
哈哈,网络给出的建议,我也不会,可用 GPIO 模拟 SSI 时序,通过配置输出引脚模拟时钟、数据和使能信号,用定时器或延时函数控制时序,实现与 SSI 设备通信。

网友B:
SSI应该是可以模拟的,找一下例程移植一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SI应该是可以模拟的,找一下例程移植一下子

我也需要啊,坐等源码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需要啊,坐等源码分享

可以论坛里面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