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SPIN05或MM32SPIN0230驱动变频压缩机的例程在哪里下载啊?

楼主(2025-04-24):
如题,使用MM32SPIN05或MM32SPIN0230来驱动变频冰箱压缩机,相关的驱动例程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A:
官网没有吗

官方有adc多通道的例程吗,我按照UM说明写的读回来值不对

网友B(2025-05-27):
其实应该是ADC数据采集处理

网友C:
你去官网看看吧,一般官网应该会有

网友D:
建议联系一下代理商或者FAE试试

网友E:
用户通过浏览器访问灵动微电子官网(https://www.mindmotion.com.cn/),在官网的“支持”网页可切换到Pack包下载界面,找到对应MCU的Pack包,其中可能包含驱动例程和相关文档。

网友F:
还可以在官网下载MCU产品手册、库函数例程、勘误手册、应用笔记、移植文档等资料。

网友G:
MM32-LINK仿真器,若使用MM32-LINK仿真器调试,可单击“MM32-LINK仿真器”跳转到相关下载界面,获取MM32-LINK应用开发手册、MM32-LINK仿真器/编程器USB驱动、MM32-LINK仿真器/编程器开发套件(即MM32-LINK Programm软件)等。

网友H:
如需使用Segger J-LINK J-Flash烧录,可单击“JLINK”在跳转界面文档下载栏单击“MM32系列JLINK Pack支持包”保存下载。

网友I:
在官网单击“支持”,鼠标移到开发工具栏“评估开发板”,网页会自动下拉显示评估开发板名称,用户根据申请的开发板名称,例如“eMiniBoard”,单击相应选项网页会跳转到对应开发板的资料下载界面,可获取评估开发板的订单料号等信息,根据开发板上的丝印料号单击规格型号栏的选项即可下载开发板资料,其中可能包含驱动例程。

网友J:
你是要找开发板例程吗?我觉得可以试试

网友K:
一般来说,这种变频压缩机其实你可以用PWM这种方式驱动,直接看MCU的例程就可以了

网友L:
这种没有例程吧,都是直接是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