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ODBUS-RTU协议要求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楼主(2025-04-24):
最近在搞MODBUS-RTU协议,从机收到主机的消息后,一般需要在多长时间内给出回复。

网友A:
主机侧约定。但小于2秒都算是正常的。
我们在实现的时候就等待2秒,之后算是超时处理。
但在另外一个项目里,他们的主站要求200ms内就要回复。

网友B(2025-05-27):
300~60000ms,默认值可能为1000ms。

网友C:
好家伙,60000ms的话,会不会太长了。1分钟。

网友D:
在MODBUS-RTU协议中,从机收到主机的消息后,一般需要在3.5个字符时间(Character Time)内给出回复

网友E:
在MODBUS-RTU协议中,一个字符时间是指传输一个字节(8位数据)所需的时间。这个时间取决于波特率(Baud Rate),计算公式为:字符时间 = 10 / 波特率(单位:秒)

网友F:
3.5个字符时间,从机必须在收到主机的消息后,在3.5个字符时间内给出回复。这是MODBUS-RTU协议规定的帧间隔时间,用于区分一帧数据的结束和下一帧数据的开始。

网友G:
MODBUS-RTU协议通过3.5个字符时间的帧间隔来识别一帧数据的结束和下一帧数据的开始。如果从机在3.5个字符时间内没有给出回复,主机将认为从机没有收到消息或正在处理中,可能会选择重发消息或进行其他错误处理。

网友H:
确保通信可靠性,规定回复时间可以确保通信的可靠性,避免因从机处理延迟或通信干扰导致的帧识别错误。

网友I:
接收消息:从机通过串口接收主机发送的MODBUS-RTU消息。校验消息:从机对接收到的消息进行CRC校验,确保消息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处理消息:如果消息校验通过,从机将根据消息中的功能码和数据地址进行相应的处理,如读取或写入寄存器值。准备回复:从机根据处理结果准备回复消息,包括回复的功能码、数据地址、数据值(如果需要)以及CRC校验码。

网友J:
从机在准备完回复消息后,必须在3.5个字符时间内通过串口发送给主机。

网友K:
从机在处理消息时,应尽可能减少处理延迟,以确保在3.5个字符时间内给出回复。如果处理时间较长,可以考虑优化从机的处理逻辑或提高从机的处理能力。

网友L:
在通信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干扰导致帧识别错误。此时,主机和从机应遵循MODBUS-RTU协议的错误处理机制,如重发消息或进行其他错误恢复操作。

网友M:
主机和从机的波特率必须一致,否则将导致字符时间计算错误,进而影响帧间隔的识别和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N:
楼上好多没说对,3.5个字符是指帧与帧之间的最小间隔,超过这个间隔,就被认为是下一帧了。

但楼主的问题是,从机必须在多少时间内给予主机响应,这跟3.5间隔是两个时间。

楼主问的时间,我们通常叫超时时间,超过这个时间主机没收到响应,就认为本次通信失败了,一般就重发。这个时间一般自行设定,我们一般设置100ms,超过100ms主机没收到响应,就尝试重发。

网友O:
可以看看工控产品,我记得一般的PLC默认设置是300ms,这个是可以修改的,看需求吧,一般短小数据100ms内都能回复,如果你搞的数据很长比如128个以上,波特率又低,比如9600,传输过去就要128ms左右了,等完整传回来,一个完整过程差不多要3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