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N32L403KB 管脚PA9用不了外部中断

楼主(2025-04-24):
(无正文)

网友A(2025-05-28):
或者在官方提供的GPIO例程的基础上,修改对应的总线时钟、口、引脚为PA9的试试。

网友A:
先做一个最简单的GPIO例程,只测试这个GPIO口,其它无关的处理都不要,看看这个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有没有被复用啊?这个管脚好像总被用于串口的。

网友B:
GPIOA和SYSCFG的时钟是否已启用。

网友C:
PA9引脚和外部设备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D:
检查外部中断线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启用NVIC中断。

网友B:
将PA9配置为输入模式,并且启用了外部中断功能。

网友F:
检查GPIO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