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模拟电子技术试题库及答案

楼主(2025-04-24):
模拟电子技术试题库及答案
项目一 试题(共100分,120分钟)
一、填空题:(每空1分,共28分)
1、N型半导体是在本征半导体中掺入极微量的 五 价元素组成的。这种半导体内的多数载流子为 自由电子 ,少数载流子为 空穴 ,定域的杂质离子带 正 电。2、双极型三极管内部有 基 区、 发射 区和 集电 区,有 发射 结和 集电 结及向外引出的三个铝电极。
3、PN结正向偏置时,内、外电场方向 相反 ,PN结反向偏置时,内、外电场方向 相同 。
4、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上可分为 死 区、 正向导通 区、 反向截止 区和
反向击穿 区四个工作区。
5、用指针式万用表检测二极管极性时,需选用欧姆挡的 R×1k 档位,检测中若指针偏转较大,可判断与红表棒相接触的电极是二极管的 阴 极;与黑表棒相接触的电极是二极管的 阳 极。检测二极管好坏时,若两表棒位置调换前后万用表指针偏转都很大,说明二极管已经被 击穿 ;两表棒位置调换前后万用表指针偏转都很小时,说明该二极管已经 老化不通 。
6、双极型三极管简称晶体管,属于 电流 控制型器件,单极型三极管称为 MOS管,属于 电压 控制型器件。MOS管只有 多数 载流子构成导通电流。7、晶闸管既有单向导电的 整流 作用,又有可以控制导通时间的作用。晶闸管正向导通的条件是 阳极加正电压时,门控极也要有正向触发电压 ,关断的条件是 晶闸管反偏或电流小于维持电流 。
8、晶闸管有阳极、 阴 极和 门控 极三个电极。
二、判断正误:(每小题1分,共12分)
1、P型半导体中定域的杂质离子呈负电,说明P型半导体带负电.。 ( × )2、晶体管和场效应管一样,都是由两种载流子同时参与导电。 ( × )
3、用万用表测试晶体管好坏和极性时,应选择欧姆档R×10K档位。 ( × )
4、PN结正向偏置时,其内电场和外电场的方向相同。 ( × )
5、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三极管都具有电流放大能力。 ( × )
6、只要在二极管两端加正向电压,二极管就一定会导通。 ( × )
7、二极管只要工作在反向击穿区,一定会被击穿而造成永久损坏。 ( × )
8、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大于它的最大允许电流ICM时,该管必定被击穿。 ( × )
9、场效应管若出厂前衬底与源极相连,则漏极和源极就不能互换使用。 ( √ )
10、双极型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类型相同,因此可以互换使用。 ( × )
11、晶闸管门极上加正向触发电压,晶闸管就会导通。 ( × )
12、晶闸管触发脉冲与主电路不需要同步。 ( × )
三、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1、单极型半导体器件是( C )。
A、二极管; B、双极型三极管; C、场效应管; D、稳压管。
2、P型半导体是在本征半导体中加入微量的( A )元素构成的。
A、三价; B、四价; C、五价; D、六价。
3、稳压二极管的正常工作状态是( C )。
A、导通状态; B、截止状态; C、反向击穿状态; D、任意状态。
4、用万用表检测某二极管时,发现其正、反电阻均约等1KΩ,说明该二极管( A )。
A、已经击穿; B、完好状态; C、内部老化不通; D、无法判断。
5、PN结两端加正向电压时,其正向电流是( A )而成。
A、多子扩散; B、少子扩散; C、少子漂移; D、多子漂移。
6、测得NPN型三极管上各电极对地电位分别为VE=2.1V,VB=2.8V,VC=4.4V,说明此三极管处在( A )。
A、放大区; B、饱和区; C、截止区; D、反向击穿区。
7、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的输入电流( C )。
A、较大; B、较小; C、为零; D、无法判断。
8、正弦电流经过二极管整流后的波形为( C )。
A、矩形方波; B、等腰三角波; C、正弦半波; D、仍为正弦波。
9、三极管超过( C )所示极限参数时,必定被损坏。
A、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 B、集—射极间反向击穿电压U(BR)CEO;
C、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PCM; D、管子的电流放大倍数。
10、若使三极管具有电流放大能力,必须满足的外部条件是( B )
A、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 B、发射结反偏、集电结反偏;
C、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D、发射结反偏、集电结正偏。
四、简述题:(每小题3分,共24分)
1、N型半导体中的多子是带负电的自由电子载流子,P型半导体中的多子是带正电的空穴载流子,因此说N型半导体带负电,P型半导体带正电。上述说法对吗?为什么?
答: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晶体在掺入杂质后,只是共价键上多出了电子或少了电子,从而获得了N型半导体或P型半导体,但整块晶体中既没有失电子也没有得电子,所以仍呈电中性。
2、某人用测电位的方法测出晶体管三个管脚的对地电位分别为管脚①12V、管脚②3V、管脚③3.7V,试判断管子的类型以及各管脚所属电极。
答:管脚③和管脚②电压相差0.7V,显然一个硅管,是基极,一个是发射极,而管脚①比管脚②和③的电位都高,所以一定是一个NPN型硅管。再根据管子在放大时的原则可判断出管脚②是发射极,管脚③是基极,管脚①是集电极。
3、齐纳击穿和雪崩击穿能否造成二极管的永久损坏?为什么?
答:齐纳击穿和雪崩击穿都属于电击穿,其过程可逆,只要控制使其不发生质变引起热击穿,一般就不会造成二极管的永久损坏。
5、半导体二极管由一个PN结构成,三极管则由两个PN结构成,那么,能否将两个二极管背靠背地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三极管?如不能,说说为什么?
答:将两个二极管背靠背地连接在一起是不能构成一个三极管的。因为,根据三极管的内部结构条件,基区很薄,只能是几个微米,若将两个二极管背靠背连接在一起,其基区太厚,即使是发射区能向基区发射电子,到基区后也都会被基区中大量的空穴复合掉,根本不可能有载流子继续扩散到集电区,所以这样的“三极管”是不会有电流放大作用的。
6、如果把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使用?三极管会损坏吗?为什么?
答: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使用,三极管不会损坏,但是其电流放大能力大大降低。因为集电极和发射极的杂质浓度差异很大,且结面积也不同。
7、晶闸管与普通二极管、普通三极管的作用有何不同?其导通和阻断的条件有什么不同?
答:普通二极管根据其单向导电性可知,阳极加电源正极、阴极加电源负极时导通,反之阻断,可用于整流、钳位、限幅和电子开关;普通三极管在放大电路中起放大作用,在数字电子技术中起开关作用,普通三极管用于放大作用时,只要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时就会导通起放大作用,当发射极反偏时就会阻断放大信号通过;用作开关元件时,当发射结和集电结都正偏时,它就会饱和导通,当发射极反偏或发射极和集电极两个极都反偏时,晶体管就截止,阻断信号通过。晶闸管属于硅可控整流器件,只有导通和关断两种状态。晶闸管具有PNPN四层半导体结构,有阳极,阴极和门极三个电极。晶闸管加正向电压且门极有触发电流时导通,即:晶闸管仅在正向阳极电压时是不能导通的,还需门控极同时也要承受正向电压的情况下才能导通(晶闸管一旦导通后,门控极即失去作用);当晶闸管承受反向阳极电压时,不管门极承受多大电压,晶闸管都处于阻断状态,或者晶闸管在导通情况下,其主回路电压(或电流)减小到接近于零值时,晶闸管也会自动关断。
8、晶闸管可控整流电路中为什么需要同步触发?如果不采用同步触发,对电路输出电压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实际应用的晶闸管触发电路是可控“触发”。只有当触发脉冲与主电路电压同步时,在晶闸管承受的正半周电压范围内,门控极才能获得一个时刻相同的正向触发脉冲,晶闸管也才可能“触发”起到可控导通作用。因此,晶闸管可控整流电路中必须采用同步触发,否则由于每个正半周的控制角不同,输出电压就会忽大忽小发生波动,从而产生失控现象。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pL3zwEgi/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