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单片机避坑指南【一、IO配置避坑】

楼主(2025-04-24):
mcu如果没有使用JTAG,而使用了SW仿真调试。这样就可以多出PB3、PB4、PA15三个IO。如果要使用这三个IO用作其他功能,除了使用gpio_pin_remap_config()外,必须要让jtag-dp disabled。否则无法使用。

使用如下代码:
#define SWJTAG_MUX_010                   SWJTAG_GMUX_010   /*!< jtag-dp disabled and sw-dp enabled */
gpio_pin_remap_config(SWJTAG_MUX_010, TRUE);

因为这三个IO的主功能是JTAG模式。

网友A:
这个在很多MCU上都是这样的,默认是配置了JTAG

网友B(2025-06-13):
如果是兼容STM32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的哦,是复用的,你要先关闭jtag才能用,看例程

网友C:
JTAG主要是下载实用都是标准的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