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两个 STM 板之间的 CAN 通信

楼主(2025-04-25):
正在通过 CAN 在两个 STM 芯片之间进行通信。使用 STM32F103ZET6(作为发射器)和 STM32F103C8(作为接收器)。

接收机接不到数据。示波器也看不到数据。
接下来怎么查,有没有相关例程。

网友A:
建议首先检查物理连接。

网友B:
检查接收器的接收函数是否正确实现,是否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正确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C:
中断服务程序是否正确编写,是否能够正确响应中断并处理数据。

网友D:
例程可以上正点原子官网找找看。

网友E:
检查是否正确使能了 CAN 时钟和对应的 GPIO 时钟。

网友F:
发射器和接收器的波特率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