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 Cube IDE 上 STM32f750-DK 的 USB HS 配置

楼主(2025-04-25):
学习STM32f750-DK 开发板,在 STM32 Cube IDE 上为通信设备类配置了 USB HS 和 USB FS。生成和编译代码时解决了出现的所有错误,
在调试时,USB FS 在我的 PC 上检测到 Com 端口,但 USB HS 端口无法检测到。

网友A:
USB HS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USB HS的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C:
检查PHY芯片的连接是否正确,包括电源、时钟和数据线。

网友D:
检查USB HS模块是否已启用。

网友E:
时钟树配置是否正确,并且时钟源是否稳定。

网友F:
代码生成有问题?

网友G:
USB HS驱动程序是否已正确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