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贴出现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 不能烧录的问题

楼主(2025-04-2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用cubemx生成的一个107VCT6的工程,在配置debug的时候选择的Serial Wire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其它的常规操作选择,生成工程打开后第一次用keil下载没问题,下载完成后再下载就下载不进去了,Keil出现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我用的是power write的仿真器,此时仿真器也能识别到,但是就是下载不进去,我在网上找了资料通过ST-LINK Utility+ST link也进行了解锁,解锁后也是相同的问题,第一次能下载进去,第二次就不能下载了。有个小细节,就是在设置debug的时候有个警告,说是此项参数不用配置,我记得之前配置其它型号的时候没有这个警告。请问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不能keil下载不能进去仿真界面有的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需要进仿真页面看代码运行情况。请大佬们指点指点。 谢谢啦

网友A:
可能是硬件连接有问题,或者供电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B:
芯片处于读保护状态?

网友C:
工程路径是否含中文、空格或特殊字符?

网友D:
更新Keil MDK至最新版本。

网友E:
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F:
不是偷来的代码吧?

网友G:
芯片是不是锁住了,用jlinkflash工具解锁一下,要么就是你硬件连接问题,超时,看看硬件。

网友H:
检查硬件连接,仿真器与开发板接口:确认仿真器(如Power Write或ST-LINK)与开发板的SWD接口(SWCLK、SWDIO)连接稳固,无松动或接触不良。特别注意不要将RST、SWIM等引脚误接至SWD接口。

网友I:
供电稳定性,确保目标板电源稳定,电压符合芯片要求(如STM32C07VCT6通常为3.3V)。电源波动可能导致芯片工作异常,进而引发烧录失败。

网友J:
在烧录前按下开发板上的复位按钮,或通过仿真器软件发送复位命令,确保芯片处于初始状态。

网友K:
确认Keil中选择的调试器与实际使用的仿真器一致(如ST-LINK或Power Write)。

网友L:
参数配置,针对设置debug时出现的警告(如“此项参数不用配置”),建议参考芯片手册和CubeMX、Keil的文档,了解该参数的具体含义和影响。确保其他相关参数配置无误,避免因配置不当导致的问题

网友M:
检查代码与看门狗,代码完整性,仔细检查代码中是否存在语法错误、逻辑错误或遗漏的部分,这些可能导致芯片在烧录后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N:
接口与速度设置,在Keil的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选项卡中,检查接口类型(SWD)和调试速度是否合适。若速度过高,可尝试降低调试时钟频率。

网友O:
.选项字节配置,使用CubeMX或Keil检查并正确配置芯片的选项字节(Option Bytes),确保Flash区域的可写权限。

网友P:
看门狗设置,确认代码中是否开启了看门狗(WDG),若开启,需确保在烧录过程中正确处理看门狗复位,避免因看门狗超时导致烧录失败。

网友Q:
读写保护,若芯片启用了读写保护(R/W Protection),需通过特定工具(如ST-LINK Utility)擦除Flash并解除保护后,再重新烧录

网友R(2025-05-31):
电脑有时能认,有时直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