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HC32F196PCTA加密後 是不是不能透过UART编程

楼主(2025-04-25):
HC32F196PCTA 是不是不能透过UART编程
用了离线编程器 加密
无法重新覆盖程序
依离线编程器手册 不知是否須用UART编程
不晓得如何操作
请教先进

网友A:
可以,UART模式和SWD模式共用下载口,UART模式需要拉高BOOT0脚下载,SWD模式则是拉低BOOT0脚下载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UART模式和SWD模式共用下载口,UART模式需要拉高BOOT0脚下载,SWD模式则是拉低BOOT0脚下载代码 ...

请教UART是使用任何一组皆可吗?
用原SWDIO,SWCLK可以吗?
IO脚 要规划定义吗?
我板子已被加密 这样还能救吗?

网友B:
没注意看说明书,isp方式下载是指定的串口才行,使用ISP可以擦除加密(已经下好的程序也一并擦除),完成后 ISP和swd都可以下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UART是使用任何一组皆可吗?
用原SWDIO,SWCLK可以吗?
IO脚 要规划定义吗?

看明白我说的话,UART模式和SWD模式共用下载口,也就是不管是UART模式还是SWD模式,他们用同样的下载IO,只是BOOT0拉高和拉低的区别

网友C:
可以,UART模式和SWD模式共用下载口,UART模式需要拉高BOOT0脚下载,SWD模式则是拉低BOOT0脚下载代码。意思就是BOOT0的时候就是工厂模式用于量产的时候下载程序或者OTP下载。

网友D:
烧录器可以勾选加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UART是使用任何一组皆可吗?
用原SWDIO,SWCLK可以吗?
IO脚 要规划定义吗?

任何一个串口都行 ISP工具下载

楼主:
可以了!
但是不知道為何 第2次執行 都不成功
重送電 再執行可

网友E(2025-05-31):
一旦启用芯片的 代码加密 或 安全保护 功能,芯片会禁止外部通过调试接口读取或者擦写Flash,防止代码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