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自激现象疑问

楼主(2025-04-25):
遇到研发部的人员在讨论有关:运放级联巴特沃斯滤波器之后会产生自激震荡现象的原因,以及该如何解决的问题,由于好奇特问问各位坛友有知道的吗?

网友A:
LPF, or BPF, HPF?

@王栋春 :他是问你你的电路是低通,带通还是高通
的确不知道何意?坛友还请直言相告。

网友B:
上电路,否则没法猜测。最好单个波形图,看看自激的频率和波形。

网友C:
这个是正弦波整流成半波的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正弦波整流成半波的图形?

对的,只是线路图研发部的人不让拍照片,无语。

网友D:
容性负载 or 布线问题?

网友E:
这是电源问题吧

网友F:
我不认为这是“自激”现象,一般自激赋值较大。可以考虑低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