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从单片机内读取固件的方法吗

楼主(2025-04-25):
arm单片机都可以从内读取固件备份。那么PIC的有这种功能吗?

网友A:
可以啊,这不是可以读取吗

网友B(2025-08-29):
有多种方法从单片机读取固件,核心是利用单片机的调试接口或存储芯片特性。常见方式包括:1. 通过 JTAG/SWD 调试接口,用仿真器(如 ST-Link)连接,配合 IDE 读取闪存;2. 若单片机支持 ISP,通过串口 / USB,发送指令读取固件;3. 拆焊存储芯片(如 Flash),用编程器(如 CH341A)读取数据。需注意,未经授权读取可能涉及版权侵权。

网友C:
从单片机读取固件受硬件和软件保护限制。未加密芯片可通过编程器(如 PICkit)连接调试接口,用 MPLAB 等工具读取;加密芯片因熔丝位或锁定位保护,直接读取通常失败。部分可通过**工具或漏洞,但可能涉及版权问题,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网友C(2025-11-03):
从单片机读取固件受芯片设计和安全机制限制:部分无加密的单片机可通过编程器(如 J-Link、PICkit)连接调试接口,用专用软件(如 OpenOCD)读取闪存数据;但多数芯片有加密熔丝或保护机制,启用后会禁止读取,以防止固件泄露,这是厂商为保护知识产权的常见设计。

网友D:
从单片机读取固件受硬件和软件保护限制。未加密且调试接口未熔断的芯片,可通过编程器(如 PICkit、ST-Link)连接调试接口,用 IDE 读取 flash;若芯片启用加密熔丝或安全机制,硬件级保护会阻止读取,强行物理攻击(如拆片读存储)难度极大,且可能违法或损坏芯片。

网友E:
从单片机读取固件受芯片安全机制限制:未加密芯片可通过编程器(如 PICkit、J-Link)连接调试接口(ISP、JTAG),用专用软件(MPLAB、Keil)读取 Flash 内容;若芯片启用读保护(加密位),硬件读取会被阻止,需**(多为非法且技术复杂)。合法读取需芯片未加密且有调试权限,否则受限于厂商安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