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热插拔加热丝是否会导致MOS管损坏?应该怎么保护

楼主(2025-04-25):
上面这个是一个加热丝的控制电路,在使用中加热丝有可能会被热插拔,请问是不是会损坏MOS管?如果会损坏MOS管,那应该怎么保护呢?

网友:
热插拔加热丝是否会导致MOS管损坏?应该怎么保护

看不到电路图

网友A:
加热丝是阻性负载,热拔插不会坏MOS管

网友B:
理论上应该不会烧,这个热插拔只是电流突变,除非刚刚插进去的时候,因为抖动,导致瞬间短路一下子,通过大电流?

网友C:
按道理是不会烧的

网友D:
一般来说不会,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不会,电流多大?

全功率加热时电流2.8A左右

楼主(2025-05-26):
上周后来发现加热丝的线焊在航空插头上时没有套热缩管,也没有打绝缘胶,航空插头的引脚间距比较短,2.25mm,可能是插加热丝接头的时候产生电弧导致MOS管过流损坏了

楼主:
实际测试的时候NMOS管的D极和S极容易击穿

网友E:
哪些说不会损坏的,一般是没啥风险设计意识的。
说电阻负载不会产生过压信号的,一般不知道多快的开关速度,多长的导线,会产生多大的LC谐振电压。
NMOS漏极如果没有TVS或者续流保护,还是比较容易过压的。
示波器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漏极没啥保护电路,还是会有较高的尖峰电压的,关键看NMOS的特性,能否扛住

楼主:
原本打算用Multisim仿真看看加稳压管的效果,结果测着测着发现MOS管直接接电源导通后的电流居然才70mA,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买了一些稳压管,等到货之后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些说不会损坏的,一般是没啥风险设计意识的。
说电阻负载不会产生过压信号的,一般不知道多快的开关速度 ...

负载两端加了续流二极管,加热丝是挺长的,还没测开关的时候漏极的电压是什么样的,手头没有板子测试了     看到网上有用稳压管座保护的,在S极和D极并联稳压管,是不是也能起作用呀

楼主:
全功率运行的时候,MOS管温度最高上升到125左右,是不是会发生热击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