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产生幅值可调的PWM

楼主:
我现在的方案是下图那样,但是总觉得频率受制于三极管,并且放大器需要高压摆率,最大允许供电范围需要超过35V,这样的放大器也不好找。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

楼主(2025-04-28):
我之前以为绊脚石是基于三极管的共射电路,弄了半天真正的坑是放大器。这是Q2集电极的波形,这个长达5us的倒角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把放大器拿掉波形正常了。

最后改成三极管做的射极跟随器来降低输出阻抗。

网友A:
运放的零极点问题吧,反馈回路加RC并联试一下?

网友A:
Q1的基极串个电阻,PN结对于运放输出端来说,相当于驱动容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的基极串个电阻,PN结对于运放输出端来说,相当于驱动容性负载。

Q1没什么问题,出问题的是Q2

网友B:
你这电路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路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

这是新方案

网友A:
什么软件做的图?

网友C:
可以使用电子开关代替输出运放跟随器,比如TMUXx219.
开关速度可以达到几十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