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单片机可以从外部的SPI接口的EEPROM存储芯片启动吗

楼主(2025-04-25):
MM32单片机可以从外部的SPI接口的EEPROM存储芯片启动吗,或者外部的Flash芯片
这样就可以扩存储容量了。

网友A:
BOOT模式吗,你查查是不是这个应用

网友B:
若需从外部SPI存储器加载程序,可通过Bootloader跳转。

网友C:
用Quad-SPI(QSPI)接口(若支持)。

网友D:
通过FPGA或CPLD将外部SPI Flash的信号转换为类似内部Flash的时序,并连接到MM32的Flash接口。此方法复杂且成本高,仅适用于特殊需求。

网友E:
直接启动不可行。

网友E:
因其硬件设计未支持该功能。

网友F:
通过内部Flash中的Bootloader程序读取外部SPI存储器的数据并执行,兼顾灵活性和成本。

网友G:
QSPI映射,若MM32支持QSPI接口,且外部Flash兼容,可实现类似直接启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