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思考[STM32F1] 求助贴出现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 不能烧录的问题

楼主(2025-04-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用cubemx生成的一个107VCT6的工程,在配置debug的时候选择的Serial Wire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其它的常规操作选择,生成工程打开后第一次用keil下载没问题,下载完成后再下载就下载不进去了,Keil出现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我用的是power write的仿真器,此时仿真器也能识别到,但是就是下载不进去,我在网上找了资料通过ST-LINK Utility+ST link也进行了解锁,解锁后也是相同的问题,第一次能下载进去,第二次就不能下载了。有个小细节,就是在设置debug的时候有个警告,说是此项参数不用配置,我记得之前配置其它型号的时候没有这个警告。请问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不能keil下载不能进去仿真界面有的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需要进仿真页面看代码运行情况。请大佬们指点指点。 谢谢啦

[STM32F1]求助贴出现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 不能烧录的问题

:复位目标板后烧录

PW2-LINK自带Debug串口烧录功能,选择Dap-link模式,优于STlink,可以通过SWD方式,可以通过SDIO和SCLK烧录,也可以通过TX/RX烧录。

以下是一些可能解决你问题的方法:

一、软件及配置方面
1. 检查Keil版本兼容性:确保你使用的Keil版本与Cubemx生成的代码兼容。尝试更新Keil到最新版本,或者使用与Cubemx生成代码兼容的Keil版本。有时候,Keil的新版本可能会引入一些变化,导致与旧版本生成的代码不兼容。
2. 确认输出路径和文件名:检查输出路径或文件名是否包含中文或其他特殊字符,建议设置为英文路径和文件名,避免可能出现的编码问题。
3. 查看Java环境(如果涉及):如果你的开发环境中涉及到Java(例如某些工具或插件需要Java支持),确保Java环境版本与相关软件兼容。若不确定,可尝试重新安装或更新Java环境。
4. 检查库文件和路径配置:Cubemx生成的代码依赖于特定的库文件,如果这些库文件缺失或者文件路径错误,就会导致Keil报错。请确保你已经正确地配置了库文件路径,并且这些库文件存在于指定路径中。
5. 检查编译选项:有时候,Keil编译选项的设置可能不正确,导致编译报错。请检查Keil项目的编译选项,确保设置正确。

二、硬件及连接方面
1. 检查仿真器连接:确保power write仿真器与开发板的连接正常,包括接口是否松动、引脚是否对应等。可以尝试重新插拔仿真器,或者更换一个USB接口进行连接。
2. 检查目标板电源:不稳定或不足的电源可能导致芯片工作异常,进而影响下载。检查目标板的电源供应是否正常,电压是否稳定在规定范围内。
3. 复位目标板:按照提示“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尝试对目标板进行复位操作。可以通过按下开发板上的复位按钮,或者通过仿真器软件发送复位命令来实现。

三、代码及调试方面
1. 检查代码错误:Cubemx生成的代码可能存在一些错误或者不完整的部分。请仔细检查代码中是否有语法错误、逻辑错误或者遗漏的部分。
2. 简化代码测试:如果可能,尝试简化代码,只保留最基本的初始化和下载功能相关的代码,以确定问题是否由特定的代码段引起。
3. 查看调试设置警告:对于设置debug时出现的警告,虽然提示此项参数不用配置,但也可以进一步检查相关设置是否正确。参考芯片手册和Cubemx、Keil的文档,了解该参数的具体含义和影响,确保其他相关参数配置无误。

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建议你提供更多关于开发环境、代码细节、具体报错信息等内容,以便更准确地定位和解决问题。

网友A:
谢谢贴主的分享!ST的,我只用STLINK烧录。用其他家的烧录器担心出了问题不好解决、耽误事儿。

网友B:
检查代码中是否存在语法错误、逻辑错误或遗漏部分,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C:
选项字节配置,确认CubeMX或Keil中选项字节配置正确,确保Flash区域可写。

网友D:
使用ST-LINK Utility检查芯片是否启用了读写保护(R/W Protection),若启用则擦除Flash并解除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贴主的分享!ST的,我只用STLINK烧录。用其他家的烧录器担心出了问题不好解决、耽误事儿。 ...

感谢回复,STlink我也买了,试了不行,拼多多的,能识别端口,问题仍在。

网友E:
看门狗设置,确认代码中是否开启了看门狗(WDG),若开启则需在烧录过程中正确处理看门狗复位。

网友F:
重新插拔连接,断开并重新连接仿真器与目标板的SWD接口,确保连接稳固。

网友G:
警告信息,针对设置debug时出现的警告,需参考芯片手册和CubeMX、Keil文档,了解参数含义并确保其他相关参数配置无误。

网友H:
检查SWCLK、SWDIO、GND、3.3V引脚连接是否牢固,避免接触不良或短路。

网友I:
供电问题,确保目标板电源稳定,电压符合芯片要求(3.3V),避免供电不足导致芯片工作异常。

网友J:
接口与速度,检查SWD接口类型和调试速度设置,若速度过高可尝试降低调试时钟频率。

网友K:
调试器选择,在Keil中确认选择的调试器与实际使用的仿真器(如Power Write或ST-LINK)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