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10的SPI总线忙BUSY位不复位的问题

楼主(2025-04-25):
昨天踩一坑,折腾一宿,具体如下:
cw32l010硬件SPI,主机单线发送,在SPI的总线忙BUSY位在发送完毕后也不复位,用while检测忙死循环。后来发现必须在SPI使能前配置复用SPI_CLK的GPIO才正常。先使能SPI再配置复用GPIO就不复位,但发送数据正常,这是个BUG么?

网友A:
先完成GPIO的复用配置,再使能SPI外设。

网友B:
初始化顺序冲突?

网友C:
在发送数据前,主动检查并清除BUSY位,避免因硬件状态异常导致死循环。

网友D:
硬件状态机未同步?SPI外设的BUSY位由硬件状态机控制,其复位依赖内部时钟同步和GPIO状态。若GPIO配置与SPI使能顺序错误,状态机可能陷入未定义状态(,即使数据发送完成,BUSY位仍保持置位。

网友E:
建议升级到最新固件库版本。

网友F(2025-06-08):
这种情况可能是硬件初始化时序或库函数实现导致的非预期行为,但严格来说不一定属于芯片本身的BUG,更多是初始化流程与硬件设计的匹配问题

网友G:
CW32L010的SPI外设需要GPIO复用功能支持,若在SPI使能后配置GPIO复用,可能导致时钟信号(SPI_CLK)的初始化状态异常。此时SPI模块可能无法正确检测总线状态,导致BUSY位无法复位。

网友H:
硬件设计中,SPI模块可能依赖GPIO复用配置完成后的信号完整性。若先使能SPI再配置GPIO,时钟信号可能处于不稳定状态,影响BUSY标志的清除逻辑。

网友I:
芯片厂商提供的HAL库或LL库可能对初始化顺序有隐含要求。若库函数未明确说明SPI使能与GPIO配置的先后顺序,用户需参考芯片手册或示例代码。

网友J:
某些库函数可能在SPI使能时自动初始化相关GPIO,但若用户手动干预配置顺序,可能导致冲突。

网友K:
SPI模块的BUSY标志可能依赖硬件状态机(如时钟信号、片选信号等)的正确初始化。若GPIO配置顺序错误,状态机可能无法进入预期状态,导致BUSY标志卡死。

网友L:
先配置GPIO复用,再使能SPI模块。确保SPI_CLK、MOSI、MISO等引脚已配置为复用功能,且电平状态稳定后再使能SPI外设。

网友M:
查阅CW32L010的参考手册或数据手册,确认SPI模块的初始化要求。参考厂商提供的官方示例代码,确保初始化流程与硬件设计一致。

网友N: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观察SPI_CLK、MOSI、MISO等信号的时序,确认初始化过程中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O:
在关键步骤(如GPIO配置、SPI使能)后添加延时,观察是否影响BUSY标志的复位行为。

网友P:
配置顺序问题?

网友Q:
GPIO引脚未正确配置为SPI功能,SPI外设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导致BUSY位异常。

网友R:
检查硬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