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编译错误找不到文件或目录

楼主(2025-04-26):
用 stm32f429i编译程序时,遇到了如图所示的错误。

网友A:
头文件或源文件路径未正确包含?

网友B:
可能是链接脚本或库文件路径错误导致的。

网友C:
通过CubeMX重新生成工程,选择正确的固件库版本。

网友D:
检查startup_stm32f429xx.s文件是否在工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