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用 LL 库创建 USART2、USART3 失败

楼主(2025-04-26):
用 LL 库创建 USART2 和 USART3 ,并用DMA传输数据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INPUT;
USART1 工作正常,USART2、USART3 失败

网友A:
USART2和USART3的时钟未启用?

网友B:
检查GPIO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未启用USART外设。?

网友D:
看看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或校验位配置是否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