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M8403蓝牙功放板有背景噪音,怎么解决?

楼主(2025-04-25):
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dL4z9EMZ/ 视频中可听到播放时,有电流声
PAM8403蓝牙功放板有左右声道,各接一个8欧5瓦的喇叭,使用杜邦线连接,ai认为杜邦线可能带来噪声

网友A:

背景噪声很有可能是从电源来的。电脑的USB线上有很大干扰,可以选择使用稳定的5v供电电源。
  • 1、地线干扰,共地干扰:开发板与PC共用地线,形成地环路(Ground Loop),可采用USB隔离器件,或用电池供电,很好的解决共地干扰。
  • 2、USB电源质量差:PC USB端口输出纹波过大(可能超过200mV),可用示波器看看电源纹波,可加10UF和100nF陶瓷电容吸收纹波。电源线不以过长,线上要双绞,有规避一些干扰。
  • 3、开发板电源设计缺陷:缺少滤波电容或LDO性能不足,驱动电流不足会导致LDO不稳定。
  • 4、杜邦线问题:杜邦线有些做的很细,质量不行,杜邦线端口容易老化导致接触不良,引号会有影响。建议用20号线,焊在板上。
  • 5、插针:不要用插针,插针相当于一个天线,会接收环境的电波信号。刚好有同频或是衍射出来的干扰会产生噪声。周围有没有WIFI,蓝牙,手机,无线充电器等。把插针拆掉,线要短。

网友B:
蓝牙本是射频会有干扰,你再来一根USB线连电脑。咋会好....

网友C:
不要使用杜邦线,电源线一定要使用粗线焊接(我基本都用250股火以上的硅胶线),信号地与电源地接于一点(一点接地)。D类功放哪个一定要尽量靠近有足够的电容滤波,我一般多个低ESR的470uF/25V并联+并联多个10uF X5R或X7R材质的陶瓷电容。只要设计得当,D类也会有很好的音质。
我常用的有TPA3116D2、TPA3225、IRS2092+MOSFET 这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