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CW32F003内部上拉电阻是多少?

楼主(2025-04-26):
最近在调试DS18B20,用寄生电源,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如果不接外部上拉电阻,芯片内部的上拉电阻可以不?

网友A:
建议外接上拉电阻,MCU内部只有弱上拉,80k欧左右。

网友B(2026-03-14):
不建议使用

网友C:
强烈不建议,极大概率会失败。

网友D(2026-04-13):
CW32F003 的 GPIO 内部上拉电阻典型值为 35kΩ ~ 50kΩ。

网友E:
是的,如果不接外部上拉电阻,CW32F003内部的上拉电阻通常足够支持DS18B20的寄生电源模式。

网友F:
如果使用寄生电源,建议还是外接一个上拉电阻,以确保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
不可以,DS18B20 的DQ 是开漏输出,无内部上拉电阻;寄生电源模式下必须外接 4.7kΩ 上拉电阻到 VCC,否则无法正常通信与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