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正负电源电路问题

楼主(2025-04-26):
目前有个电路问题是需要正15V和负10V电源,想通过一个电路让MCU控制,MCU输出1,电路输出15V,MCU输出0,电路输出-10V,请问这个选择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A:
这不就是个IGBT 驱动芯片吗,正负压供电

网友B:
从没用负压工作了几十年!!好好看看IGBT的启动电压,死区占空比不好用吗?

网友C:
很简单啊,IO高电平通过一个NPN三极管倒相控制P-MOSFET输出+15V, 同一个IO低电筒通过一个PNP三极管倒相控制N-MOSFET输出-10V,很常用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没用负压工作了几十年!!好好看看IGBT的启动电压,死区占空比不好用吗? ...

你的放大器都没用过正负电源?我很多运放、音频功放,都是正负电源,正负电源比单电源噪声低得多。

网友D:
没有精度,电流,稳定度要求。吓问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放大器都没用过正负电源?我很多运放、音频功放,都是正负电源,正负电源比单电源噪声低得多。 ...

为啥双电源噪声比单电源低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啊,IO高电平通过一个NPN三极管倒相控制P-MOSFET输出+15V, 同一个IO低电筒通过一个PNP三极管倒相控制 ...

我以前这么搞过MOS驱动,因为没有死区经常上下管导通烧毁。

网友F:
用个继电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