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AC转DC电源,继电器打开瞬间,系统复位的疑问

楼主(2025-04-26):
设计了如下继电器电路:AC转DC得到5V直流电压,5V直流电压经过DC-DC到3.3给系统供电(MCU也是3.3V供电),图2的RELAY1,RELAY2分别接单片机的两个IO口(STM32单片机)。继电器强电侧分别接两个220V负载。
现在遇到的问题如下:
1. 两个继电器在板子上,J29或J30接上负载时,继电器打开瞬间,系统很大概率会重启;
2. 怀疑是继电器干扰,于是把继电器从板子上剥离下来放桌子上,通过跳线的方式连接接负载(见图3)。通过跳线的方式连220V负载时,负载的种类不一样,有的系统复位,有的不复位。
(1)系统会复位的负载如下:暖风机,电风扇
(2)系统不会复位的负载如下:手机充电器,吹风筒,烧水壶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通过以上实验可以排除AC转DC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吗?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试试电池供电呗

网友B:
在输出触点的两端并一个高压电容。

网友C:
U15的 EN虽然默认上拉 可悬空,但还是接固定电压 5V  试试
另外: D21是不是要并一个 阻容串电路

网友D:
给交流负载并联一个RC串联的网络。 R = 负载 的直流电阻。C 调试决定。

网友E:
用示波器查看3.3V电源在继电器打开瞬间的波动情况,怀疑是不是功耗瞬间突变导致MCU系统的电源不稳定。

网友F:
改进:(1)MCU输出用光耦隔离,光耦中三极管侧的电源DCDC隔离单独用于继电器驱动,光耦后面可以接三极管用于驱动或选择达林顿光耦(如TLP127),不要和MCU端的电源共用一个。
          (2)继电器输出端用RC消弧

网友G:
继电器灭弧

网友H:
可以在这个位置增加1个大的电容,100uF或更大。试试

网友I:
搂住可以外接一个5V电源测试  看看是否还有这种情况;这样可以知道到底是AC/DC环节的问题还是后级供电问题

网友J:
感性负载才会复位

网友J:
你说的继电器打开应该就是吸合的动作,先测试一下吸合瞬间继电器两端的电压波形+电流波形,还有3.3或者5V的,复位的,看看是不是确实有问题.

可能的解决方案
1,你现在的继电器功率接触点加个RC吸收试试。
2,继电器驱动加光耦隔离
3,继电器原边5V驱动侧的TVS SS210是100V的,可以换一个大封装的8V左右的试试(这样不是最可靠的,最好是隔离)

网友K:
查电源,看3.3V 瞬间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继电器打开应该就是吸合的动作,先测试一下吸合瞬间继电器两端的电压波形+电流波形,还有3.3或者5V的 ...

你好,“你现在的继电器功率接触点加个RC吸收试试。”,,这个RC是加在继电器强电(220V)侧吧?我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C:
U15的 EN虽然默认上拉 可悬空,但还是接固定电压 5V  试试
另外: D21是不是要并一个 阻容串电路
...

d21并电容是消除二极管形成的干扰对此干扰不会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