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NUCLEO=STM32H745ZI开发版SPI1 和 SPI3 毛刺问题

楼主(2025-04-27):
示波器测得 SPI1的 MOSI 线路上高电平大约156 ms 的毛刺;SPI3 的结果类似。
PB3 (D23) 和 PB5 (D22)定义为SPI3;对 SPI1 使用 PA7 (D11);
SB49-OFF、SB50-OFF;SB56-ON、SB57-OFF

网友A:
看看是否有硬件连接反面的问题。

网友B:
如果使用中断或DMA,优先级和缓冲区配置要正确,避免冲突。

网友C:
跳线帽没正确配置?

网友D:
长导线、未屏蔽的信号线或靠近高频噪声源可能导致毛刺。

网友E:
GPIO初始化不对?

网友F:
未禁用其他外设?

网友G:
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G:
中断或DMA冲突?

网友H:
检查SPI的CPOL、CPHA、时钟分频等参数是否与从设备匹配。

网友H:
降低SPI时钟速度,添加终端电阻试试。

网友I:
更新固件库至最新版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