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 HAL 库发送/接收 UART 消息接收正确个数打印错误

楼主(2025-04-27):
使用 nucleo 板中的串行端口usart 2,引脚 2/3来收发数据。接受到数据数量是正确的,打印出字符是错误的,全是“------------------”。消息长度是正确的。
使用 串行监视器,监视的结果,也全是--。
void printMsg(char *msg){        for(uint32_t i = 0; i<strlen(msg); i++)        {                while((__HAL_UART_GET_FLAG(&huart2, UART_FLAG_TXE) != tru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msg, sizeof(msg), HAL_MAX_DELAY);        } }         sprintf(usr_msg, "This is hello world /n");        printMsg(usr_msg);

网友A:
strlen(msg)是正确的,但循环内未正确处理字符索引。

网友B:
逻辑分析仪检查USART2的TX引脚实际输出的波形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C:
可能是因为接收缓冲区未正确处理。

网友D:
你在循环中逐字符发送,但每次调用HAL_UART_Transmit时都发送整个字符串(sizeof(msg)),而不是单个字符。
sizeof(msg)返回的是指针大小(通常是4或8字节),而非字符串长度,导致发送垃圾数据。

网友E:
字符串长度计算错误。

网友F:
换行符格式有问题。

网友G:
可能是UART接收配置有误。

网友H:
可能是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不匹配。

网友I: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J:
检查硬件连接,Nucleo板的USART2 TX和RX引脚连接是否正确,是否无短路或虚焊。

网友K:
建议检查UART初始化配置。

网友L:
可以试试启用UART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