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删除扇区 23 后无法调试了

楼主(2025-04-26):
使用Nucle0-F429ZI 板。删除扇区 23 后无法调试了。
//Erasing sector23
HAL_FLASH_Unlock();
EraseInitStruc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SECTORS;
EraseInitStruct.VoltageRange = VOLTAGE_RANGE_3;
EraseInitStruct.NbSectors = 1;
EraseInitStruct.Sector = FLASH_SECTOR_23;
status = HAL_FLASHEx_Erase(&EraseInitStruct, &SECTORError);
HAL_FLASH_Lock();

错误是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load C:\\Users\\think2\\STM32CubeIDE\\workspace_1.3.0\\AppBoot\\Debug\\AppBoot.elf

网友A:
扇区23可能包含部分中断向量表或选项字节,擦除后导致程序无法启动。

网友B:
用保护机制防止意外擦除。

网友C:
建议重新编程Flash。

网友D:
Flash擦除操作有误?

网友E:
复位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