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分享一个CRC8的计算实现

楼主(2025-04-27):
CRC-8软件实现
以多项式G(X) = X^8+X^2+X^1+1来实现。
#define FACTOR (0x107 & 0xFF) //多项式因子(取低8bit)
unsigned char calcCRC(unsigned char *pdat, 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crc = 0x00;
    while(len--)
        {
        crc ^= (*pdat++);//前一字节计算CRC后的结果异或上后一字节,再次计算CRC
        for (j=8; j>0; j--)
        {
                 crc <<= 1;
            if (crc & 0x80)//高位为1,需要异或;否则,不需要
            {
                crc ^= FACTOR;
            }
        }
    }

    return crc;
}

网友A:
楼主,这个都用在哪些应用上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都用在哪些应用上面啊

传输数据或才校验数据小于128字节时,可以使用CRC8算法

网友A:
明白了。
不过,为什么会出错啊

网友C:
这个CRC8的算法 很实用的。收下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CR8校验学习一下

网友E:
CRC8的算法 很实用的

网友F:
这个校验与校验和算法,哪个更靠谱一下啊

网友G:
这个实现很简洁,不过在实际应用中,CRC8的多项式选择和初始化值可能会有所不同,需要根据具体的协议来调整。

网友H:
这个实现看起来是基于C语言的,使用了一个简单的循环来计算CRC8值。代码简洁,易于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校验与校验和算法,哪个更靠谱一下啊

针对不同的出错机制与数据量而定。
比如通讯故障CRC校验和校验和的差别不大,毕竟出错的概率都挺低的。
但对于错过错误,这时校验和的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网友I(2025-07-23):
参与一下讨论多项式 0x07,初始值 0xFF,适用于 Modbus、I2C 等校验。
uint8_t crc8(const uint8_t *data, uint8_t len) {
  uint8_t crc = 0xFF; // 初始值
  for (int i=0; i<len; i++) {
    crc ^= data[i];
    for (int j=0; j<8; j++)
      crc = (crc << 1) ^ ((crc & 0x80) ? 0x07 : 0);
  }
  return crc;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参与一下讨论多项式 0x07,初始值 0xFF,适用于 Modbus、I2C 等校验。
uint8_t crc8(const uint8_t *data,  ...

Modbus-RTU使用的可是CRC16哟

网友J:
这个实现看起来是正确的,你使用了标准的CRC算法来计算CRC8。确保在使用前定义了正确的多项式因子。

网友:
CRC8算法的核心是选择一个生成多项式

网友K:
:在计算CRC8时,通常需要设置一个初始值(如0x00)和一个最终值(如0xFF)。这些值会影响最终的校验和。

网友L:
数据流中的字节是以高位在前(Big-Endian)还是低位在前(Little-Endian)的方式处理

网友M:
通过预先计算并存储一个256条目的CRC表,可以快速计算每个字节的CRC值。

网友N:
#include <stdint.h>

// 预计算CRC表
static uint8_t crc8_table[256];
void crc8_init_table() {
    for (int i = 0; i < 256; i++) {
        uint8_t crc = i;
        for (int j = 0; j < 8; j++) {
            if (crc & 0x80) crc = (crc << 1) ^ 0x07;
            else crc <<= 1;
        }
        crc8_table[i] = crc;
    }
}

// 查表法计算CRC
uint8_t crc8_calculate(const uint8_t *data, size_t len) {
    uint8_t crc = 0x00;
    for (size_t i = 0; i < len; i++) {
        crc = crc8_table[crc ^ data[i]];
    }
    return crc;
}

网友O:
CRC8 的实现需紧密结合具体协议规范,重点关注多项式、初始值、输入顺序三大核心参数

网友P:
选择高效的实现方法,特别是在嵌入式系统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网友Q: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uint8_t crc8(uint8_t *data, size_t len) {
    uint8_t crc = 0x00; // 初始值
    const uint8_t polynomial = 0x07; // 生成多项式 x^8 + x^2 + x^1 + 1

    for (size_t i = 0; i < len; i++) {
        crc ^= data[i];
        for (int j = 0; j < 8; j++) {
            if (crc & 0x80) {
                crc = (crc << 1) ^ polynomial;
            } else {
                crc <<= 1;
            }
        }
    }

    return crc & 0xFF; // 最终异或值为0x00
}

int main() {
    uint8_t data[] = {0x01, 0x02, 0x03, 0x04};
    uint8_t crc = crc8(data, sizeof(data));
    printf("CRC8: %02X\n", crc);
    return 0;
}

网友R:
对于高性能需求的应用,使用查找表法可以显著提升计算速度。

网友S:
可以选择逐位更新CRC值,也可以预先计算一个查找表

网友T:
关键参数:多项式、初始值、输入/输出反转、输出异或、位序。

网友U:
在完成所有数据的处理后,CRC值通常还需要与一个固定的值进行异或操作

网友V:
CRC8的计算实现需关注多项式选择、初始值设置、数据处理方式

网友W:
多项式决定校验码的生成方式,不同多项式生成的CRC值不可互换。

网友X:
void generate_crc8_table(uint8_t table[256]) {
    const uint8_t polynomial = 0x07; // 示例多项式
    for (int i = 0; i < 256; ++i) {
        uint8_t crc = i;
        for (int j = 0; j < 8; ++j) {
            if (crc & 0x80) {
                crc = (crc << 1) ^ polynomial;
            } else {
                crc <<= 1;
            }
        }
        table[i] = crc;
    }
}

网友O:
在计算过程中,需要不断更新校验和。这通常涉及到按位异或操作和移位操作。

网友Y:
无硬件支持时,需通过位操作或查表法模拟,注意代码效率与内存占用。

网友Z:
严格按照所用标准的要求配置多项式、初始化值、是否反射以及最终XOR值。

网友AA:
支持硬件 CRC 模块的设备可直接通过外设配置完成计算

网友S:
初始值和最终异或值

网友AB:
在计算过程中,需要对每个字节进行循环冗余校验。

网友AC:
CRC算法依赖于一个特定的生成多项式。不同的应用领域可能使用不同的多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