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做才能解决传感器一致性和重复性不好的问题?

楼主(2025-04-27):
如何做才能解决传感器一致性和重复性不好的问题?

传感器标定:比如用标准的压力机给压力传感器施加不同的压力,会得到多个传感器的ADC值和标准压力的映射关系;同样的用标准的多个不同强度的光源照射光敏传感器可以得到光强和光敏传感器的映射关系。当MCU检测到压力传感器或者光敏传感器的ADC值就可以反推出当前的压力值或者光强。通过大量数据的曲线你和归一化处理、把这个函数写入单片机eerom或者falsh,这就是即所谓的标定原理。标定只能解决传感器准度的问题,不能解决批量一致性不好,多次测试重复性不好的问题。那如何做才能解决传感器一致性和重复性不好的问题呢?

网友A:
对于高精度测量,都需要对传感器进行标定。

网友B:
1、可以进行手动校准?通过校准来更新偏移值和增益值并写到eeprom掉电保持,即更新函数关系式,这样每一个MCU芯片程序里的关系式都是不一样的;
2、可以加强采样数据的滤波处理.

网友C:
1.批量一致性不好的问题,是需要你每台设备都使用标准的压力机进行标定,每个压力传感器都会有模拟误差,而且误差不可能有一致性,每个传感器误差有可能是随机的。2.每台设备手动校准以后,多次测试重复性不好,先看看你的标准压力机的输出是否准确,若是传感器出现漂移的话,就是传感器本身质量不好,一般逐台校准后,用标准压力机应该不会有重复性不好的问题,智能更换传感器供应商,选择质量好的传感器。

网友C:
在仪器仪表行业,每台设备都必须用标准的信号源来进行逐台标定,尤其是高精度仪表,因为每个传感器的特性都不同,出厂也会有误差范围。你的ADC和放大电路也会有误差,比如前置级电路的失调误差,放大电路的增益误差,还有每台设备ADC基准电压的一致性问题,都需要手工进行逐台校准。

网友C:
你的测试重复性不好的话,先排除标准信号的误差,再排除ADC的误差,一般ADC的误差来源于零点漂移和基准电压不稳定,除这些问题外,大概就是传感器本身质量不好了。

网友D:
上电初始化就校准一次数据

网友E:
北京上地一家压力传感器公司,全自动无人操作标定一个压力传感器花一周时间。标定数据达几十kB。一栋楼全部都是标定设备。

网友F:
目前能想到的就是标定

网友G:
1、调试时多点标定。
2、传感器模块选择大品牌,TDK,村田。

楼主:
引用 网友G:
1、调试时多点标定。
2、传感器模块选择大品牌,TDK,村田。

标定只能解决准度问题   也就是测试的准不准  并不能保证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高精度测量,都需要对传感器进行标定。

你知道具体的标定方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进行手动校准?通过校准来更新偏移值和增益值并写到eeprom掉电保持,即更新函数关系式,这样每一个M ...

这种方法只能解决准度问题  不能保证所有的光敏电阻反应灵敏度一致  不能解决灵敏度一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初始化就校准一次数据

这个再程序里头具体如何做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再程序里头具体如何做呢

初始化完成校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