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我觉得自己做开发板的话可以分层做,模块化

楼主(2025-04-27):
比如电源与通信接口板子,就可以做成支持串口通信的,方便使用。
另外最好把烧录接口也做上。方便烧录。

楼主:
一、分层结构设计(4层可选方案)

核心层(MCU Core Board)

主控芯片区:支持PIC/AVR/STM32/ESP32/RP2040等主流芯片的兼容封装

基础电路:时钟电路(8MHz晶振+32.768KHz RTC)、复位电路、BOOT选择开关

存储扩展:TF卡槽、SPI Flash(W25Q128)

接口:双排2.54mm间距排母(80Pin,上下对称设计)

电源与通信层(Power & Interface Board)

电源管理:

输入:Type-C PD协议(支持5V/9V/12V)

转换电路:LM2596(5V/3A)、AMS1117(3.3V/1A)

保护电路:自恢复保险丝、TVS二极管

通信接口:

USB转双串口(CH340N)

RS485(MAX3485)+ CAN(TJA1050)接口

以太网PHY(可选)

接口:双排2.54mm排针(80Pin)+ 2x20P FPC连接器

外设扩展层(Extension Board)

基础外设:

4个用户LED+4个按键

0.96寸OLED插槽

蜂鸣器电路

传感器接口:

I2C Grove接口 x2

SPI+DMA专用接口

模拟信号调理电路(OPA运放)

扩展接口:2x20P Eurocard连接器

调试烧录层(Debug Board)

集成调试器:

CMSIS-DAP v2.0

USB-JTAG/SWD接口

UART烧录自动识别

专用接口:

10Pin ARM Debug插座

USB HS高速接口

逻辑分析仪采样点(8通道)

二、关键接口定义(以80Pin核心接口为例)

电源总线(12Pin):

5V x4 / 3.3V x4 / GND x4

数字总线(32Pin):

GPIO x16(带PWM标记)

5V tolerant IO x8

高速IO x8(>50MHz)

通信总线(24Pin):

UARTx3(TX/RX/CTS/RTS)

SPIx2(全双工带CS)

I2Cx2(SDA/SCL)

CAN/RS485差分信号

系统信号(12Pin):

NRST / BOOT0 / VBAT

ADC_REF+/-

32KHz时钟

SWDIO/SWCLK

三、机械结构设计要点

采用3D堆叠设计,层间使用:

沉板式排针(H=5mm)

铜柱定位销(防反插)

四角M3固定孔(层间对齐)

PCB尺寸统一为100x80mm

接口布局:

左侧:电源接口/USB

右侧:通信端口

顶部:扩展连接器

底部:调试接口

四、典型应用场景

快速原型开发:
核心层+电源层 → 最小系统验证

工业控制:
核心层+电源层+扩展层 → 支持Modbus/CAN总线

物联网开发:
核心层+通信层 → 搭配WiFi/BLE模组

教学实验:
全栈组合 → 支持外设扩展和协议分析

五、设计优势

信号完整性优化:

每层独立电源平面

关键信号带状线走线

阻抗控制(USB差分90Ω)

生产友好设计:

统一拼板V-CUT

全贴片元件(0805以上)

测试点覆盖率>85%

可维护性:

热插拔保护电路

故障诊断LED

在线固件更新

网友A: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方便说一下吗?

网友B:
确实,模块化设计可以让开发更加灵活,便于后期维护和升级。电源和通信接口的分离也有助于减少干扰。

网友C:
确实,模块化设计可以让开发板更加灵活,方便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组合和扩展。

网友D:
确实,模块化设计可以提高开发效率,降低维护成本。电源和通信接口板子支持串口通信是个不错的选择,便于调试和数据传输。

网友E:
这个想法很棒!模块化设计确实可以提高开发效率,降低维护成本。

网友F(2025-08-29):
开发板分层模块化设计很合理:按功能分电源层、核心控制层、外设接口层等,各层通过标准化接口连接。这样便于独立调试,降低耦合度,可按需替换模块(如换不同处理器核心),提升复用性和扩展性,缩短开发周期,也利于后期维护和功能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