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单片机开发板使用TYPE C接口,CC上接5.1K电阻到地是出于什么考虑你知道吗

楼主(2025-04-27):
Type-C接口的CC(Configuration Channel)线是智能电源管理的核心通道,主要承担三大功能:

连接检测:判断线缆是否插入

端口角色识别:区分Host(电源提供方)和Device(电源消耗方)

电源协商:确定供电能力(5V/3A, 15V/3A等)

DFP(Downstream Facing Port):电源提供端(如充电器、电脑)

CC线配置 上拉电阻Rp(典型值:56kΩ/22kΩ/10kΩ)

UFP(Upstream Facing Port):电源消耗端(如手机、外设)

CC线配置 下拉电阻Rd(固定5.1kΩ)

异常情况处理
双电阻必要性:

支持线缆正反插

单电阻配置会导致翻转插入时失效

电阻缺失后果:

无法识别设备类型

不能触发供电

可能损坏设备(未协商直接供电)
布局优先原则:

电阻必须靠近Type-C连接器放置(<5mm)

避免CC走线过长产生寄生电容

仅配置5.1K电阻时:默认输出 5V 电压,最大电流 900mA(USB BC 1.2规范)

若需更高电压(如9V/12V/20V):必须通过 USB PD协议芯片 主动协商

楼主:
默认供电模式
当设备(UFP)通过5.1K下拉电阻被识**:

无PD协议芯片:DFP(电源端)默认输出 5V

电流能力:通过Rp上拉电阻值表征:

楼主:
仅需5V供电
直接使用5.1K下拉电阻

从VBUS取电(无需额外电路)

注意:电流不得超过电源端Rp表征的限值

该参数可以在充电头上查看,比如5V3A,5V2A

楼主:
5.1K电阻的作用:告诉电源端"我是需要供电的设备"

输出电压的决定因素:

默认:5V(由Rp电阻决定最大电流)

可调:需通过PD协议动态协商

设计选择:

仅要5V → 5.1K电阻足矣

要高电压 → 必须增加PD芯片和协议栈

网友A:
DFP(电源端)默认输出 5V这个的电压可以提升吗?

网友B:
CC线上的5.1K电阻是UFP端的标准配置,用于实现端口角色识别和电源协商。

网友C:
CC线上接5.1K电阻到地主要是为了实现电源消耗端(UFP)的识别和默认供电设置。这样可以确保设备在没有进行电源协商的情况下,也能以5V/900mA的规格安全供电。

网友D:
CC线上的5.1K电阻是为了确保UFP(电源消耗端)能够被正确识别。这个电阻值是USB标准规定的,用于区分UFP和DFP(电源提供端)。

网友E(2025-08-29):
Type-C 接口的 CC 引脚接 5.1KΩ 电阻到地,是遵循 USB PD 规范的设计。该电阻用于告诉主机 / 充电器:此设备为下游设备(如开发板),并指示其供电能力。主机据此识别设备类型,协商合适的供电电压和电流,确保安全供电,避免过流等问题,是 Type-C 设备的标准配置。

网友E:
单片机开发板 Type-C 接口的 CC 引脚接 5.1KΩ 电阻到地,是遵循 USB Type-C 规范的下拉电阻定义。该电阻向主机表明设备为 "下游设备"(如开发板作为从设备),帮助主机识别设备类型并协商供电、数据传输模式,确保接口正确初始化通信和供电,是 Type-C 设备识别的标准做法。

网友F:
单片机开发板 TYPE C 接口的 CC 上接 5.1K 电阻到地,是为了遵循 USB-PD 协议和 Type-C 规范。当开发板作为受电设备时,该电阻用于下拉 CC 引脚电平,向供电设备表明自身身份,触发电源协商流程,同时也能确保接口正反插时都能正确识别,防止错误连接或短路,保证通信可靠性。

网友G(2025-10-20):
单片机开发板 Type-C 接口的 CC 引脚接 5.1KΩ 电阻到地,是为了符合 USB Type-C 规范的下拉电阻定义。该电阻向主机表明设备为 “下游设备”(如开发板作为从设备),帮助主机识别设备类型并确定供电方向,同时辅助建立 USB 通信连接,确保接口正常枚举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