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模拟外设管理器(APM)的基本配置

楼主(2025-04-27):
通过使用模拟外设管理器(Analog Peripheral Manager,APM)及其内部的专用定时器,可以定期打开和关闭模拟模块,无需内核干预。用户可以使用APM设置自定义时间间隔,让配置的模拟模块按照该时间间隔定期激活以执行指定的功能,然后在该时间间隔结束后禁用并返回低功耗状态。该外设非常适合只需对使用的模拟传感器进行定期测量(而非必须持续监视传感器)的低功耗应用。因此,用户可以通过该外设来调度模拟外设的操作而无需唤醒CPU,以此优化应用中的总功耗。

网友A:
非常适合只需对使用的模拟传感器进行定期测量

网友B:
这是哪个系列具备的外设吗

网友C(2025-06-25):
PIC 系列单片机中的 APM 为例进行说明:
时钟配置:为 APM 及其相关模拟外设提供时钟信号。通常需要设置时钟源,选择内部振荡器或外部晶振作为时钟输入,并根据需要配置时钟分频器,以获得合适的时钟频率,确保模拟外设能够稳定、准确地工作。例如,在一些 PIC 单片机中,通过对相关时钟控制寄存器进行设置,将内部高速振荡器(HFINTOSC)作为 APM 的时钟源,并将其分频为合适的频率供模拟外设使用。
电源配置:合理配置模拟电源,确保为 APM 和模拟外设提供稳定的电源电压。这包括连接正确的电源引脚,可能还需要设置电源管理寄存器,以控制电源的开启、关闭以及低功耗模式等。比如,在某些芯片中,要将模拟电源引脚(VDD 和 VSSA)分别连接到合适的电源和地,并且通过电源管理寄存器配置,使芯片在满足性能要求的同时,尽可能降低功耗。

网友D(2025-09-22):
模拟外设管理器(APM)基本配置:先使能 APM 时钟,配置电源域(模拟 / 数字隔离);再设置外设(ADC/DAC/ 比较器等)路由,指定输入输出通道;配置触发源(定时器 / 外部信号);设置中断优先级;最后使能 APM 及外设,通过寄存器或配置工具完成初始化,确保外设协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