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SB主从自动切换?

楼主(2025-04-27):
想做USB主从自动切换,如果插入的是U盘之类的切换成主机,如果是电脑则切换成从机,可以做到吗?

网友A:
一般電腦都是usb host,沒有驅動切成devcies mode吧。

网友B(2025-08-28):
USB 主从自动切换通过硬件电路或芯片实现,如专用切换芯片(如 FSUSB30)或 MCU 控制模拟开关。检测设备插入状态(如 VBUS 电平),自动切换主机 / 从机模式,切换时需重新初始化 USB 控制器,适用于 OTG 设备,让同一接口既能接外设(主)又能连主机(从),提升设备通用性。

网友C:
USB 主从自动切换指设备可依连接对象及场景,自动在主机、设备模式间转换。如手机连电脑变从机,连耳机则切换为主机 。

网友D:
USB 主从自动切换通过硬件电路或协议实现设备角色动态转换。电路上用比较器检测 VBUS 电压判断主从,结合开关切换数据引脚;协议上通过协商确定角色。常用于 OTG 设备,让同一端口既能作主机连接外设,又能作从机被主机访问,提升接口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