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答[变压器] AC转DC电源,继电器打开瞬间,系统复位的疑问

楼主:
[变压器]

AC转DC电源,继电器打开瞬间,系统复位的疑问

设计了如下继电器电路:AC转DC得到5V直流电压,5V直流电压经过DC-DC到3.3给系统供电(MCU也是3.3V供电),图2的RELAY1,RELAY2分别接单片机的两个IO口(STM32单片机)。继电器强电侧分别接两个220V负载。
现在遇到的问题如下:
1. 两个继电器在板子上,J29或J30接上负载时,继电器打开瞬间,系统很大概率会重启;
2. 怀疑是继电器干扰,于是把继电器从板子上剥离下来放桌子上,通过跳线的方式连接接负载(见图3)。通过跳线的方式连220V负载时,负载的种类不一样,有的系统复位,有的不复位。
(1)系统会复位的负载如下:暖风机,电风扇
(2)系统不会复位的负载如下:手机充电器,吹风筒,烧水壶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通过以上实验可以排除AC转DC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吗?谢谢各位大佬!

一、问题原因分析
  • 继电器切换瞬间的电压/电流突变干扰
    • 负载类型差异:暖风机、电风扇等感性负载在继电器断开时会产生反向电动势(高压尖峰),通过继电器线圈或线路耦合到直流电源回路,导致5V/3.3V电源瞬态过压或浪涌,干扰MCU复位。
    • 容性/阻性负载:手机充电器、吹风筒、烧水壶等容性或纯阻性负载在切换时产生的干扰较小,因此系统不易复位。
  • 电源隔离与抗干扰能力不足
    • AC转DC模块可能未充分隔离强电侧干扰,或DC-DC转换器缺乏输入/输出滤波电容,导致高频噪声直接传递到MCU电源。
    • 继电器线圈未并联抑制二极管(如1N4007),导致反向电动势通过线圈泄放,形成电压尖峰。
  • PCB布局与接地问题
    • 继电器与MCU共用地平面时,强电噪声通过地线耦合到弱电回路。
    • 跳线方式可能因布线不合理(如长走线、未屏蔽)加剧干扰。
  • 信号线缺乏保护
    • MCU的IO口未配置抗干扰措施(如上拉电阻、滤波电容),或继电器驱动电路未隔离(如光耦)。

二、实验结论
  • AC转DC电路不能完全排除问题
    • 虽然剥离继电器后部分负载不复位,但跳线方式可能改变了噪声耦合路径(如减少PCB地平面干扰),且不同负载的噪声特性不同。需进一步验证AC转DC模块的隔离性能(如是否为隔离型电源)。
  • 负载特性是关键因素
    • 感性负载(如电机类设备)更容易产生瞬态高压,而阻性/容性负载干扰较小。这解释了不同负载下系统表现的差异。

三、解决方案建议
  • 继电器电路改进
    • 并联抑制二极管: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联1N4007二极管(线圈正端接二极管负极),吸收反向电动势。
    • 添加RC吸收电路:在继电器触点两端并联阻容吸收组(如100Ω+0.1μF),抑制高频火花。
    • 隔离驱动:通过光耦或MOSFET隔离继电器驱动信号,避免噪声直接耦合到MCU。
  • 电源抗干扰设计
    • 增加滤波电容:在5V和3.3V电源靠近MCU处添加大容量钽电容(10μF)和小容量陶瓷电容(0.1μF)并联滤波。
    • 检查电源隔离:确认AC转DC模块是否为隔离型(如变压器隔离),若非隔离型可更换为隔离电源。
  • PCB与布线优化
    • 分层布局:将继电器远离MCU,强电与弱电地平面分开,单点接地。
    • 缩短跳线:用短粗导线连接继电器和负载,减少环路面积;必要时使用屏蔽线或双绞线。
  • 软件防护
    • IO口配置:启用MCU内部上拉电阻,或在IO口并联小电容(如10nF)滤波。
    • 看门狗复位:启用硬件看门狗,防止干扰导致程序跑飞。
  • 负载端处理
    • 感性负载保护:在负载端并联RC吸收电路(如0.1μF+100Ω),或选择带浪涌抑制的继电器(如带磁吹灭弧结构)。

四、验证步骤
  • 基础验证:仅给继电器线圈通电(不接负载),观察系统是否复位。若仍复位,说明干扰源在驱动电路或电源;若不复位,则问题与负载特性相关。
  • 逐步加载测试:分别接入不同负载,用示波器监测5V/3.3V电源和MCU电源的噪声波形,定位干扰来源。
  • 对比实验:替换AC转DC模块为隔离型电源,测试是否改善。

通过以上措施,应能显著降低继电器切换引发的干扰,提升系统稳定性。

网友A(2025-04-28):
非常详细的改善方案,我根据手头的器件,找时间试一下其中的一些。另外,100Ω+0.1uF的RC电路是并在继电器的强电(220V)侧吧,谢谢!

网友B:
还没搞好?看看你那电路图,没用的器件一堆,小一个器件减少成本,减少空间,PCB板也好布线,故障率也少。从AC/DC就乱,输出5V有没有电感无所谓,有了还限止电流,什么单片机不能用5V供电?那用个3.3V就是没事的抽,你那3V继电器的电流是0.12A  用5V电流是0.0714,继电器线圈是靠电流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