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的C092的低功耗模式下,功耗咋样?

楼主(2025-04-28):
ST的C092的低功耗模式下,功耗咋样?一般来说,性能可以达到L系列的级别吗?

网友A:
ST的C092的低功耗模式下,功耗咋样?

在standby下可以达到7.几个ua,其他模式没测试过,不过C系列的低功耗还是可以的了,如果想要再低功耗,可以考虑L系列

网友B:
.ST的C092(STM32C092)在低功耗模式下表现出色,尤其在待机模式下功耗可低至约8μA,在关机模式下电流低至20nA,适合对能效要求高的应用

网友C:
在待机模式下,STM32C092的功耗可低至约8μA。此模式下,除了备份的寄存器和待机电路维持供电外,几乎所有的硬件都关闭,包括PLL、HSI和HSE振荡器等,SRAM和寄存器内容丢失,只有通过NRST、IWDG、WKUP pin、LSE错误等可唤醒。

网友D:
.在停止模式下,功耗为80μA左右(无论是否打开HSIKER)。此模式下,保持SRAM和寄存器内容,HSE和HSI晶振停止,RTC可保持为激活状态。

网友E:
STM32C092支持运行、停止、待机和关机等多种低功耗模式,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模式,以平衡功耗与实时性

网友F:
可通过RTC、外部中断(如PC13引脚)或USART数据等方式唤醒设备,满足不同应用场景下的唤醒需求

网友G:
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电池供电设备,如传感器节点、可穿戴设备等,STM32C092的低功耗特性可显著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H:
.缓冲区设计,需确保缓冲区足够大,避免数据溢出(例如,接收两段数据拼接时,缓冲区需≥两段数据总长度)。

网友C:
添加超时检测(如通过定时器)或长度限制,避免缓冲区溢出。若30ms内未收到第二段数据,强制标记为STATE_COMPLETE并解析。

网友E:
若波特率较高(如1Mbps),1字符时间≈1μs,30ms间隔足够触发两次空闲中断。若波特率较低(如9600),1字符时间≈1ms,30ms间隔可能仍可触发两次中断(但需验证硬件实际行为)。

网友H:
.在关机模式下,只有NRST和WKUP pin可以将设备唤醒,电流低至20nA,功耗进一步降低。

网友I:
L系列当然会更省电啦,不过都差不多

网友B:
状态机设计,通过current_state变量控制接收流程,确保“AT+CMD”和“OK”被正确分配到两个缓冲区

网友J:
.DMA重启,每次空闲中断后需重启DMA接收,否则后续数据无法接收。

网友I:
缓冲区清理,解析完成后需重置状态和缓冲区,避免残留数据干扰

网友K:
在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领域,对能效有较高要求的应用中,STM32C092的低功耗模式可有效降低系统功耗,提高整体能效。

网友L:
C0系列虽然主打低成本,但低功耗也还行,不过跟L系列比还是有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