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在下载程序到外部FLASH有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2025-04-28):
AT32F407在下载程序到外部FLASH有没有其他办法,在KEIL中编译好的程序,通过KEIL下载到芯片中可以正常下载,但下载到外挂SPIM接口FLAH EN25QH128A时出错
提示 flash time out 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而使用亚特里的ICP可以正常下载,请教一下如何解决在KEIL中无法下载到外挂FLASH的问题

网友A:
BSP里有案例:AT32F403A_407_Firmware_Library/ project / at_start_f403a / examples / flash     注意flash选择type2
对应的SPIM apnote下载地址: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528

楼主:
就是keil里边无法下载,亚特里的icp可以正常下载和读出,想问一下如何让在keil里面也可以正常下载,在keil5里面老是说超时,要复位!

网友B:
从阁下的问题描述上来看,问题可能是出现在Keil的配置;
提供以下的排查和验证方向:
1、确认选择的flash算法是否正确:
2、适当降低仿真器的通信速度:

楼主:
估计不是设置的问题,我用的是ATLINK,设置也和说明上一样,用ICP可以正常下载,而且KEIL中下载速度我设置成100K都不行,ATLINK的速度是5M

网友A:
你的脚位使用的remap1吗?如下图可以查询remap0或remap1的脚位分布。另外,请问你主频跑的多少?需要注意使用SPIM,对主频和VDD有要求如下图

网友C:
把程序下载到外置Flash里,还可以单步调试不?

楼主:
这是ICP的SPIM设置,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就是觉得麻烦,下载的时候要切换程序,想在KEIL一起完成

楼主:
而且还发现一个有大区别的地方,ICP显示的固件版本是V2.4.3,刚下了ICP3.0.23的版本提示升级ATLINK的固件,
但是在KEIL中的固件版本却是2.3.7,我用的是KEIL5.27,但这个软件显示的AT-Link序列号是一样的

网友D:
如果是超时的话,能不能把你要烧录的数据调小一些总线速度调慢一些,排除下硬件问题

网友E:
openocd也可以下载到外挂的spi nor flash,但要用雅特力官方改的openocd,可以去他家的github仓库clone code自己编译

网友A:
如下图,你keil的算法文件选择的remap 1,而ICP工具选择的remap 0。

楼主:
我在试试

楼主:
现在来结贴,全是KEIL中设置的原因,谢谢技术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来结贴,全是KEIL中设置的原因,谢谢技术支持,

还真是配置问题,也要感谢我,哈哈,开个玩笑,解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配置问题,也要感谢我,哈哈,开个玩笑,解决就好

这个之前没有弄过,第一次接触这个芯片,一步一步摸索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你keil的算法文件选择的remap 1,而ICP工具选择的remap 0。

要严格按照这个说明来!

网友F:
可以尝试检查KEIL的下载设置,确保与亚特里ICP的设置一致。有时候不同的下载器可能需要不同的配置。

网友G:
这个只是将数据写到外部flash,本身不能从外部flash启动吧?

网友H:
这个MCU能够支持从外部启动?

楼主(2025-07-04):
只是多加一个外部存储而已,当内部FLASH不够的时候外扩一个大的FLASH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而且还发现一个有大区别的地方,ICP显示的固件版本是V2.4.3,刚下了ICP3.0.23的版本提示升级ATLINK的固件, ...

那你固件版本肯定要一致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