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电路板的LED到外壳显示该如何做?

楼主(2025-04-28):
做了一个板子,绘制了一个外壳,那种LED到外壳的导光如何做?

网友A:
在LED导光结构设计中,关键在于如何高效地将LED点光源转化为均匀的面光源,并将光线精准导向外壳显示区域。以下是专业级的解决方案:

光学级导光材料选择:

推荐使用PMMA(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或PC(聚碳酸酯)材料,折射率分别为1.49和1.58

对于紫外环境考虑COP环烯烃聚合物(耐候性更佳)

表面粗糙度需控制在Ra<0.1μm以保证光传导效率

网友A: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ethyl methacrylate),简称PMMA),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又称作亚克力或有机玻璃,其化学式为(C5O2H8)n,具有高透明度,低价格,易于机械加工等优点。

网友A:
所以你可以 用亚克力做。

网友B:
批量找个光学做导光柱。
样品买点软光导自己弯一下。

网友C:
LED到外壳的导光可以通过使用导光柱或者导光板来实现。导光柱可以直接将LED的光线引导到外壳上,而导光板则可以更均匀地分配光线。

网友D:
LED到外壳的导光可以通过使用导光柱或者导光板来实现。导光柱是一种透明或者半透明的柱状物体,可以将LED的光线引导到外壳上。

网友E:
LED到外壳的导光可以通过使用导光板或者导光柱来实现。导光板是一种平面的材料,可以将LED的光线均匀地分散到外壳上。

网友F:
LED到外壳的导光可以通过使用导光柱或者导光板来实现。导光柱可以直接将LED的光线引导到外壳的特定位置,而导光板则可以更均匀地分布光线。

网友G(2025-11-07):
电路板 LED 到外壳显示,需先确定 LED 位置与外壳对应透光区域,预留导光柱或透光孔。用导光柱时,一端对准 LED,另一端延伸至外壳表面,可设计卡扣固定;直接开孔则外壳对应处用透光材料(如 PC),LED 与孔位对齐,避免漏光。必要时在 LED 周围加遮光结构,确保显示清晰、无串光。

网友H:
电路板 LED 到外壳显示,需先确定 LED 位置与外壳透光区域对应。外壳透光处用透明 / 半透明材料(如 PC、亚克力),可做导光柱增强光线传导,避免漏光。LED 与外壳间距不宜过大,贴紧或加遮光棉围蔽。电路设计时确保 LED 亮度适配,必要时加限流电阻,兼顾显示清晰度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