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那种用空心杯的四轴飞行器是如何驱动 的

楼主(2025-04-28):
这种不需要无刷电机,是如何驱动?

楼主:
这种 不需要电调吧?

网友A:
空心杯四轴飞行器的驱动系统确实与常规无刷电机方案有显著差异,其核心在于采用有刷直流电机(空心杯电机)的简化驱动架构。以下从专业角度解析其技术实现:
动力系统组成对比

空心杯驱动关键技术
直接PWM调制方案:
采用AO3400等SOT23封装MOSFET构建H桥,占空比分辨率通常只需8bit
典型电路参数:
R_{DS(on)} < 100mΩ @2.5Vgs
t_{rise} < 100ns
Vbat=3.7V时效率>85%

机械特性补偿:
因空心杯电机转速可达60000RPM(无负载),需在控制算法中加入:
// 典型PID参数范围
motor.kp = 0.8-1.2;  // 抑制转速超调
motor.ki = 0.05-0.1; // 补偿铜损压降

motor.kd = 0.3-0.5;  // 抑制机械振动

系统优势分析

重量优化:单个驱动电路仅0.8-1.2g(含PCB)

响应速度:阶跃响应时间<15ms(无刷方案通常>30ms)

成本构成:BOM成本降低60-70%

网友A:
实际应用限制

寿命周期:典型连续工作寿命200-300小时(无刷电机可达2000+小时)

动态性能:最大推力变化率受限(约50N/s vs 无刷的200N/s)

电磁兼容:碳刷火花产生30-50MHz宽频干扰,需做:

电机并联103陶瓷电容

电源端π型滤波(10μH+2×100μF)

先进改进方案(如Eachine E010等产品)

采用铜石墨合金电刷:将寿命延长至500小时

磁编码器反馈:实现2000cpr的闭环控制

3D打印斜极转子:降低齿槽转矩波动40%

这种架构特别适合微型室内四轴飞行器(轴距<80mm),其推重比仍可达到3:1。

网友A:
这种控制 方案是非常适合入门的。

网友B:
采用MPU6050惯性测量单元,集成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计,能精确测量飞行器姿态和动作,为飞控程序提供实时数据。

网友C:
传感器数据通过单片机进行处理,用于调整电机转速,实现姿态控制。

网友D:
单片机通过输出PWM波信号控制MOS管栅极,实现电机转速调节。PWM波占空比越大,电机转速越快。

网友E:
由于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流较小,不能直接驱动电机,因此需要使用驱动电路。常见的驱动电路包括MOSFET H桥或专用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F:
通过H桥电路控制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网友G:
四轴飞行器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通常使用锂电池。电源管理电路负责将电池电压转换为适合电机和单片机工作的电压。

网友H:
单片机通过PWM(脉宽调制)信号控制空心杯电机的转速。PWM信号的占空比决定了电机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电压,从而控制转速

网友I:
MPU6050读取的原始加速度和角速度数据,需通过滤波算法(如互补滤波、数字低通滤波等)处理,得到准确的姿态角度。可采用四元数算法计算欧拉角,实时反映飞行器姿态。

网友J:
由于单片机I/O口无法直接提供足够的电流驱动空心杯电机,需要使用场效应管作为开关

网友K:
对于空心杯电机,通常使用MOSFET作为电子开关,通过PWM信号控制MOSFET的通断,从而调节电机的转速。

网友L:
由于空心杯电机性能差异,需要单独校准每个电机的PWM中心值

网友M:
使用N沟道MOS管作为电子开关,控制电机电源通断。

网友N:
单片机通过生成PWM(脉宽调制)信号来控制电机的速度。每个电机需要一个独立的PWM信号。

楼主:
那种很便宜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O(2025-08-29):
空心杯四轴飞行器核心驱动结构为 “空心杯电机 + 螺旋桨” 组合,共 4 组对称分布。其驱动原理是:电池供电给飞控板,飞控根据遥控信号和传感器数据,精准调节 4 个空心杯电机的转速;电机带动螺旋桨高速旋转产生升力,通过改变不同电机的转速差(如一侧加速、对侧减速),实现飞行器的上升、下降、悬停及转向等动作,整体结构轻便,适合微型四轴使用。

网友O:
空心杯四轴飞行器通过电机驱动。飞控系统利用惯性测量单元获取姿态数据,经姿态解算和控制算法得出控制量,再通过单片机定时器产生 PWM 信号,驱动 N 沟道 MOS 管等开关元件,调节空心杯电机转速,实现飞行器的稳定飞行和各种动作。

网友P:
空心杯四轴飞行器由四个空心杯电机驱动,每个电机通过减速齿轮连接螺旋桨。飞控板输出 PWM 信号给四个电子调速器,电调将电池电压转换为适配电机的电流,控制电机转速。通过调节不同电机的转速差实现姿态控制,如升力差调整俯仰、横滚,反扭矩差控制偏航,从而完成各种飞行动作。

网友Q(2025-11-11):
空心杯四轴飞行器由 4 个空心杯电机驱动,每个电机配螺旋桨。通过 MCU(如 STM32、Arduino)输出 PWM 信号,经电机驱动板(如 TB6612FNG)放大电流控制电机转速。结合陀螺仪、加速度计获取姿态数据,MCU 运行 PID 算法调节各电机 PWM 占空比,实现平衡、升降、转向等动作。

网友R:
空心杯四轴飞行器由电池给飞控板供电。飞控依据遥控信号和传感器数据,输出 PWM 信号经 MOS 管或电调调节四个空心杯电机转速。电机带动螺旋桨转产生升力,靠不同电机的转速差平衡扭矩、调整升力,实现上升、转向等各类飞行动作。

网友S:
它由电池供电给飞控板,飞控结合传感器数据,通过单片机输出 PWM 信号驱动 MOS 管,以此调节四个空心杯电机转速。四电机对角转向相反,靠转速差控姿态,同步提转速实现上升,调整对角转速差完成俯仰、横滚和偏航动作,稳定飞行。

网友T:
空心杯四轴飞行器通常由 4 个空心杯电机驱动,每个电机配螺旋桨,通过无刷电调(ESC)接收控制信号。飞控板(含 MCU)输出姿态姿态传感器数据,计算各电机所需推力,输出 PWM 信号给电调,电调将信号转换为电流驱动电机转速,通过调节不同电机转速差实现升降、悬停及姿态控制,结构轻便适合小尺寸设备。

网友U(2026-01-29):
采用无刷空心杯电机 + 微型电子调速器(ESC) 方案,飞控 MCU 输出四路 PWM 信号控制对应 ESC,ESC 将直流电转换为三相交流电驱动电机旋转;电机带动螺旋桨产生升力,飞控通过调整四路 PWM 占空比改变电机转速,实现姿态稳定与飞行动作控制,部分小型机集成 ESC 与飞控以简化结构。

网友V:
空心杯四轴飞行器由飞控板输出 PWM 信号,驱动空心杯电机的电子调速器,调速器调节电机供电电流控制转速;电机带动螺旋桨旋转产生升力,飞控通过陀螺仪 / 加速度计感知姿态,动态调整四轴电机转速差,实现悬停、转向和飞行姿态控制,电池为整个动力系统供电。

网友W:
电机、电子调速器和飞控协同工作,控制电机转速,实现飞行器的精准操控。

网友X:
空心杯电机带动螺旋桨旋转,产生推进力,实现四轴飞行器飞行。

网友Y:
空心杯四轴由无刷空心杯电机驱动,飞控输出三相电调信号,通过 MOS 管换向调速。飞控根据姿态解算,实时调整四路电机转速,实现悬停、俯仰、横滚、偏航。电机无铁芯、响应快、重量轻,适合微型四轴飞行器,由 3.7V 锂电池供电,PWM 或 DShot 通信控制转速。

网友Z(2026-03-02):
空心杯四轴飞行器用直流有刷空心杯电机,靠PWM+MOS 管驱动,由飞控 + 传感器 + PID闭环控制转速与姿态,靠两顺两逆桨抵消反扭力实现稳定飞行。

网友AA:
电机电流大,I/O口不够力,用场效应管来帮忙开关。

网友AB:
H桥电路能让电机正转反转,PWM调速则可调节电机速度。

网友AC:
空心杯四轴靠无刷空心杯电机+微型四合一电调(BLDC 驱动)驱动。飞控输出 PWM 或 DShot 信号给电调,电调逆变三相交流电控制电机转速。通过PID 算法调节四个电机差速:对角电机同速,增减某一轴转速实现升降、俯仰、横滚、偏航,体积小、响应快,适合微型穿越机和玩具四轴飞行器。

网友AD:
性能差异导致每个空心杯电机需要独立调整PWM中值,确保其稳定运行。

网友AE:
H桥控制电机方向,PWM调整速度,两者结合让电机灵活操控。

网友AF:
空心杯四轴采用 ** 无刷空心杯电机 + 微型电调(ESC)** 驱动。飞控输出 PWM 信号控制 4 路 ESC,调节电机转速实现姿态控制:通过对角电机同向、相邻电机反向旋转抵消反扭矩;飞控根据陀螺仪 / 加速度计数据,实时调整各电机转速差,完成悬停、俯仰、横滚、偏航等动作,响应快、重量轻。

网友AG:
单片机生成多个PWM信号,分别控制不同电机的速度。

网友AH:
空心杯四轴飞行器采用无刷空心杯电机,由 **4 路独立电调(ESC)** 驱动。飞控输出 PWM 信号控制各 ESC,调节电机转速实现姿态控制:通过差速改变升力,完成俯仰、横滚、偏航动作。电机响应快、转速高,配合高速 PID 算法,实现微型四轴的稳定悬停与机动。

网友AI:
空心杯四轴飞行器的驱动系统确实与常规无刷电机方案有显著差异,其核心在于采用有刷直流电机(空心杯电机)的简化驱动架构。

网友AJ(2026-04-02):
空心杯电机通过改变电流方向来控制电机的转动方向,从而实现飞行器的升降和转向。

网友X:
H桥电路控制电机正反转和PWM调速,相当于给电机提供不同方向和强度的电流。

网友AK:
使用场效应管能控制电流,确保电机驱动需求得到满足。

网友AL:
适合新手入门,操作简单易学。

网友AM:
空心杯四轴采用无刷空心杯电机(极小体积、低惯性、响应快),飞控输出PWM 信号驱动 4 路电调(ESC),实时调节电机转速。通过差速控制:对角电机同转,调整某一电机转速实现升降、俯仰、横滚、偏航,配合陀螺仪 / 加速度计PID 稳姿,完成微型四轴飞行器精准控制。

网友AN:
电机性能不一,需逐台调整PWM中值,保证其稳定运行。

网友P:
空心杯四轴采用无刷空心杯电机,由4 路独立电调(ESC)驱动。飞控输出高频 PWM 信号给 ESC,ESC 将直流电转为三相交流电,控制电机转速。飞控通过PID 算法实时调节四路电机差速,实现升降、俯仰、横滚、偏航,空心杯响应快、转速高,适合微型高灵敏度四轴飞行器。

网友AO:
单片机输出不同的PWM信号给各个电机,独立调整它们速度。

网友AG:
适合初学者使用,界面友好,操作步骤明确。

网友AP:
H桥控制电机方向,PWM控制速度,二者结合可灵活调整电机运行。

网友AQ:
新手入门选它准没错,界面简单,操作易懂。

网友AR:
核心是空心杯电机 + 差分 PWM 调速 + 飞控闭环控制,靠四个电机转速差实现升降与姿态,常见于微型 / 超轻型四轴飞行器(如 620/720/8520 电机)。

网友AS:
简单说就是:电池→飞控→电调→空心杯电机→螺旋桨,靠4 个电机差速实现升降与姿态控制。

网友AT:
核心是空心杯电机 + 专用驱动电路 + 飞控系统,通过电磁驱动与转速差控制实现飞行。

网友AU(2026-05-06):
空心杯四轴由空心杯有刷电机直接驱动螺旋桨,无齿轮减速结构。飞控板接收遥控信号,输出 PWM 信号控制四颗 MOS 管开关,调节电机电流与转速。依靠十字布局四电机差速,实现升降、前后、转向与横滚,结构简单、自重轻,适合小型迷你飞行器。

网友O:
空心杯四轴采用有刷驱动方案,主控解算姿态后输出 PWM 信号,经 MOS 管驱动电路控制空心杯电机正反转与转速。依靠差分调速实现横滚、俯仰、偏航控制,结构简单、驱动成本低。搭配陀螺仪姿态补偿,无需复杂电调,适合小型迷你穿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