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TTL电平和CMOS电平

楼主(2025-04-28):
TTL电平:

输出高电平 〉2.4V 输出低电平〈0.4V
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 输出低电平是0.2V。
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
输入高电平 〉=2.0V 输入低电平 《=0.8V
它的噪声容限是0.4V.

CMOS电平:

1逻辑电平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0逻辑电平接近于0V。而且具有很宽的噪声容限。
电平转换电路:因为TTL和COMS的高低电平的值不一样(ttl 5v《==》cmos 3。3v),所以互相连接时需要电平的转换:就
是用两个电阻对电平分压,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哈哈哈

OC门,即集电极开路门电路,它必须外界上拉电阻和电源才能将开关电平作为高低电平用。否则它一般只作为开关大电压和
大电流负载,所以 又叫做驱动门电路。

TTL和COMS电路比较:

1、TTL电路是电流控制器件,而coms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
2、TTL电路的速度快,传输延迟时间短(5-10ns),但是功耗大。
COMS电路的速度慢,传输延迟时间长(25--50ns),但功耗低。
COMS电路本身的功耗与输入信号的脉冲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芯片集越热,这是正常现象。
3、COMS电路的锁定效应:
COMS电路由于输入太大的电流,内部的电流急剧增大,除非切断电源,电流一直在增大。这种效应就是锁定效应。当产生
锁定效应时,COMS的内部电流能达到40mA以上,很容易烧毁芯片。

防御措施:

(1)、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钳位电路,使输入和输出不超过不超过规定电压。
(2)、芯片的电源输入端加去耦电路,防止VDD端出现瞬间的高压。
(3)、在VDD和外电源之间加线流电阻,即使有大的电流也不让它进去。
(4)、当系统由几个电源分别供电时,开关要按下列顺序:开启时,先开启COMS电路得电源,再开启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
源;关闭时,先关闭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再关闭COMS电路的电源。

4、COMS电路的使用注意事项

(1)、COMS电路时电压控制器件,它的输入总抗很大,对干扰信号的捕捉能力很强。所以,不用的管脚不要悬空,要接上拉
电阻或者下拉电阻,给它一个恒定的电平。
(2)、输入端接低内组的信号源时,要在输入端和信号源之间要串联限流电阻,使输入的电流限制在1mA之内。
(3)、当接长信号传输线时,在COMS电路端接匹配电阻。
(4)、当输入端接大电容时,应该在输入端和电容间接保护电阻。电阻值为R=V0/1mA.V0是外界电容上的电压。
(5)、COMS的输入电流超过1mA,就有可能烧坏COMS。

5、TTL门电路中输入端负载特性(输入端带电阻特殊情况的处理):

1、悬空时相当于输入端接高电平。因为这时可以看作是输入端接一个无穷大的电阻。
2、在门电路输入端串联10K电阻后再输入低电平,输入端出呈现的是高电平而不是低电平。因为由TTL门电路的输入端负载
特性可知,只有在输入端接的串联电阻小于910欧时,它输入来的低电平信号才能被门电路识别出来,串联电阻再大的话输入
端就一直呈现高电平。这个一定要注意。
COMS门电路就不用考虑这些了。

6、TTL电路有集电极开路OC门,MOS管也有和集电极对应的漏极开路的OD门,它的输出就叫做开漏输出。

OC门在截止时有漏电流输出,那就是漏电流,为什么有漏电流呢?那是因为当三机管截止的时候,它的基极电流约等于
0,但是并不是真正的为0,经过三极管的集电极的电流也就不是真正的0,而是约0。而这个就是漏电流。
开漏输出:OC门的输出就是开漏输出;OD门的输出也是开漏输出。它可以吸收很大的电流,但是不能向外输出的电流。所
以,为了能输入和输出电流,它使用的时候要跟电源和上拉电阻一齐用。
OD门一般作为输出缓冲/驱动器、电平转换器以及满足吸收大负载电流的需要。

7、什么叫做图腾柱,它与开漏电路有什么区别?

TTL集成电路中,输出有接上拉三极管的输出叫做图腾柱输出,没有的叫做OC门。因为TTL就是一个三级 关,图腾柱也就是
两个三级管推挽相连。所以推挽就是图腾。
一般图腾式输出,高电平400UA,低电平8MA
TTL电平(L电平:小于等于0.8V ;H电平:大于等于2V)
COMS电平(L电平:小于等于0.3Vcc ;H电平:大于等于0.7Vcc)
CMOS 器件不用的输入端必须连到高电平或低电平, 这是因为 CMOS 是高输入阻抗器件, 理想状态是没有输入电流的. 如果不用的输入引脚悬空, 很容易感应到干扰信号, 影响芯片的逻辑运行, 甚至静电积累永久性的击穿这个输入端, 造成芯片失效.
另外, 只有 4000 系列的 CMOS 器件可以工作在 15伏电源下, 74HC, 74HCT 等都只能工作在 5伏电源下, 现在已经有工作在 3伏和 2.5伏电源下的 CMOS 逻辑电路芯片了.

CMOS电平和TTL电平: CMOS电平电压范围在3~15V,比如4000系列当5V供电时,输出在4.6以上为高电平,输出在0.05V以下为低电平。输入在3.5V以上为高电平,输入在1.5V以下为低电平。而对于TTL芯片,供电范围在0~5V,常见都是5V,如74系列5V供电,输出在2.7V以上为高电平,输出在0.5V以下为低电平,输入在2V以上为高电平,在0.8V以下为低电平。因此,CMOS电路与TTL电路就有一个电平转换的问题,使两者电平域值能匹配。

有关逻辑电平的一些概念:

要了解逻辑电平的内容,首先要知道以下几个概念的含义:
1:输入高电平(Vih):保证逻辑门的输入为高电平时所允许的最小输入高电平,当输入电平高于Vih时,则认为输入电平为高电平。 2:输入低电平(Vil):保证逻辑门的输入为低电平时所允许的最大输入低电平,当输入电平低于Vil时,则认为输入电平为低电平。
3:输出高电平(Voh):保证逻辑门的输出为高电平时的输出电平的最小值,逻辑门的输出为高电平时的电平值都必须大于此Voh。
4:输出低电平(Vol):保证逻辑门的输出为低电平时的输出电平的最大值,逻辑门的输出为低电平时的电平值都必须小于此Vol。
5:阀值电平(Vt):数字电路芯片都存在一个阈值电平,就是电路刚刚勉强能翻转动作时的电平。它是一个界于Vil、Vih之间的电压值,对于CMOS电路的阈值电平,基本上是二分之一的电源电压值,但要保证稳定的输出,则必须要求输入高电平> Vih,输入低电平
对于一般的逻辑电平,以上参数的关系如下:

Voh > Vih > Vt > Vil > Vol。
6:Ioh:逻辑门输出为高电平时的负载电流(为拉电流)。
7:Iol:逻辑门输出为低电平时的负载电流(为灌电流)。
8:Iih:逻辑门输入为高电平时的电流(为灌电流)。
9:Iil:逻辑门输入为低电平时的电流(为拉电流)。

门电路输出极在集成单元内不接负载电阻而直接引出作为输出端,这种形式的门称为开路门。开路的TTL、CMOS、ECL门分别称为集电极开路(OC)、漏极开路(OD)、发射极开路(OE),使用时应审查是否接上拉电阻(OC、OD门)或下拉电阻(OE门),以及电阻阻值是否合适。对于集电极开路(OC)门,其上拉电阻阻值RL应满足下面条件:
(1): RL < (VCC-Voh)/(n*Ioh+m*Iih)
(2):RL > (VCC-Vol)/(Iol+m*Iil)
其中n:线与的开路门数;m:被驱动的输入端数。

常用的逻辑电平

·逻辑电平:有TTL、CMOS、LVTTL、ECL、PECL、GTL;RS232、RS422、LVDS等。
·其中TTL和CMOS的逻辑电平按典型电压可分为四类:5V系列(5V TTL和5V CMOS)、3.3V系列,2.5V系列和1.8V系列。
·5V TTL和5V CMOS逻辑电平是通用的逻辑电平。
·3.3V及以下的逻辑电平被称为低电压逻辑电平,常用的为LVTTL电平。
·低电压的逻辑电平还有2.5V和1.8V两种。
·ECL/PECL和LVDS是差分输入输出。
·RS-422/485和RS-232是串口的接口标准,RS-422/485是差分输入输出,RS-232是单端输入输出。

网友A:
TTL与CMOS互连需分压电阻或专用芯片

网友B:
TTL 简单、抗干扰强,但功耗高,逐渐被CMOS取代。

网友C:
TTL电平的功耗相对较高。
CMOS电平的功耗相对较低。

网友D:
TTL电平的功耗相对较高,主要是因为TTL门电路中的晶体管需要较大的电流驱动。

网友E:
TTL电平具有较快的切换速度,适用于高速数字电路,如计算机内部总线和高速通信接口。

网友F:
晶体管在导通和截止过程中会消耗一定的电能,导致功耗相对较高。

网友G:
TTL电平具有较快的切换速度。
CMOS电平的切换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H:
CMOS 电路利用互补的 P 沟道和 N 沟道 MOS 管来实现逻辑功能。

网友I:
对于5V供电的CMOS电路,输出高电平接近5V,输出低电平接近0V。

网友J:
TTL电平
输入阻抗较低,一般在几千欧姆左右,需要较大的输入电流来驱动。
输出阻抗也相对较低,具有一定的驱动能力,可以直接驱动多个TTL负载。

网友K:
CMOS电平
噪声容限较大,高电平噪声容限和低电平噪声容限都可以达到电源电压的30% - 40%左右。

网友L:
在静态时,CMOS 电路几乎不消耗电能,只有在状态转换时才会有短暂的电流流动。

网友M:
TTL 电路由晶体管构成,主要通过晶体管的导通和截止来表示逻辑状态。

网友N:
当 TTL 电路和 CMOS 电路连接时,需要考虑电平的兼容性。如果直接连接,可能会出现电平不匹配的问题,导致信号传输错误。

网友O:
CMOS电平的切换速度相对较慢,适用于低功率、低速度的数字电路,如温度传感器和电池管理电路。

网友P:
输出高电平典型值为2.4V - 5V,一般规定大于2.4V为高电平。
输出低电平典型值为0V - 0.4V,一般规定小于0.4V为低电平。

网友Q:
CMOS 电路则广泛应用于对功耗要求较低的设备,如移动设备、电池供电的电子产品等。

网友R:
早期CMOS电路的速度较慢,但随着工艺技术的不断进步,高速CMOS电路的速度已经可以与TTL电路相媲美,甚至更快。

网友S:
存在噪声干扰的情况下,TTL电路更容易出现误判,对噪声比较敏感。

网友T:
掌握TTL与CMOS的区别及转换方法,是硬件设计的基础技能!

网友U:
TTL电平使用5V作为高电平的阈值。
CMOS电平可以使用3.3V或5V作为高电平的阈值。

网友V:
5V TTL可直接驱动5V CMOS,但3.3V CMOS需电平转换才能驱动TTL

网友W:
晶体管的开关速度较快,所以 TTL 电路的工作速度相对较高。

网友:
TTL 电路常用于对速度要求较高、功耗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场合,如早期的计算机处理器和数字

网友X:
CMOS电平的功耗相对较低

网友Y:
优先选用CMOS以降低功耗

网友Z:
TTL电平:适合高速、低成本的传统数字电路设计,但功耗较高,噪声容限较低。
CMOS电平:适合现代低功耗、高抗噪的数字电路设计,广泛用于便携式设备和工业控制领域。

网友AA:
TTL电平具有较高的噪声容忍度,能够有效抵抗电路中的噪声干扰。

网友AB:
一个标准的TTL与非门,其静态功耗可能在10mW左右,动态功耗则与工作频率和负载电容有关,当工作频率较高时,动态功耗会显著增加。

网友AC:
因为其MOSFET在静态时处于截止状态,几乎没有电流流过。
动态功耗主要取决于负载电容的充放电,在工作频率较低时,功耗极低。

网友AD:
解释得很详细,特别是关于电平转换和OC门的部分,这对于理解数字电路的接口问题非常关键。

网友AE:
这些信息很有用,特别是在设计电路时需要考虑电平兼容性和转换。

网友AF:
感谢分享,这让我对TTL和CMOS电平的理解更加清晰了。特别是电平转换部分,确实在实际应用中非常重要。

网友AG:
TTL电平切换快,CMOS电平切换慢,因为TTL输出驱动能力强。

网友AH:
TTL电平反应快,适合高速设备,比如电脑总线。

网友AI:
这些信息很有用,特别是在设计电路时需要考虑电平兼容性。

网友AF:
非常详细的解释了TTL和CMOS电平的区别和特性,学习了!

网友AJ:
这些信息非常有用,特别是在设计电路时需要考虑电平匹配和转换。

网友AK:
原来TTL和CMOS电平有这么多不同之处,学习了!

网友AL:
TTL电平对噪声不敏感,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AE:
解释得很详细,特别是对于电平转换和OC门的描述,这对于理解数字电路的接口问题非常有帮助。

网友AM:
晶体管开关时耗电,功耗不低。

网友AN:
CMOS电路5V供电时,高电平接近5V,低电平接近0V

网友AO:
3.3V CMOS电平比5V TTL低,需要电平转换器提升电平来驱动。

网友AP:
早期因为工艺原因都是TTL电平标准

网友AQ:
CMOS电路省电,常用于移动和电池供电设备。

网友AR:
这些信息非常有用,特别是在设计电路时需要考虑电平兼容性。

网友AD:
解释得很详细,特别是关于电平转换和OC门的部分,对于理解数字电路非常有帮助。

网友AS:
解释得很详细,对于理解TTL和CMOS电平的差异很有帮助。特别是关于电平转换和OC门的解释,对于实际应用中电路设计非常重要。

网友AT:
TTL电路用晶体管表示高低电平,通过晶体管开关控制信号。

网友AU:
CMOS电路只有改变状态时才消耗点电。

网友AF:
解释得很详细,特别是关于电平转换和OC门的描述,这对于理解数字电路的接口和驱动能力非常有帮助。

网友AV(2025-05-28):
TTL电路在电磁干扰环境下确实容易出错。

网友AW:
晶体管开关快,TTL电路自然跑得快。

网友AX:
理解电平转换和OC门是关键,它们确保不同电路间信号能顺利传输,避免接口问题。

网友AY(2025-06-29):
TTL 和 CMOS 电平在电压标准、功耗、驱动能力等方面不同。TTL 电源电压 5V,输入高电平≥2V、低电平≤0.8V,功耗较高,驱动能力较强;CMOS 电源电压范围宽(3-18V),输入高电平≥0.7VDD、低电平≤0.3VDD,功耗低,抗干扰能力强,集成度高。

网友AZ(2025-08-20):
TTL 电平:输出高电平 2.0-5.0V,低电平 0-0.8V,驱动能力较强,电源多为 5V,常见于早期数字电路。
CMOS 电平:高电平接近电源电压(3.3V/5V 等),低电平接近 0V,功耗低、抗干扰强,适用于高速电路,与 TTL 兼容但需注意电压匹配。

网友BA:
TTL 与 CMOS 是两种常用数字电平标准,差异显著。TTL 电平以 5V 为基准,高电平 2.4-5V、低电平 0-0.8V,驱动能力较强但功耗较高;CMOS 电平常见 3.3V/5V,高电平接近电源电压、低电平接近地,抗干扰性强且功耗低。二者需注意电平匹配,直接连接可能因电平范围不同导致通信错误,需加电平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