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LED驱动电路工程中的简易计算方法

楼主(2025-04-28):
由已知电源功率计算LED的数量

  例:额定输出功率为10W电源,使用额定的正向电流20mA,耗散功率为70mW条件下可配置多少个LED? 依以上公式 (即取所得数据的整数)

  1:对于恒压驱动 方式:

  由已知的输出电源电压计算每支路串联LED数量及并联支路数

  (1)计算每条支路的LED个数

  (2)计算并联支路数

  注:VLED值依不同发光颜色各有不同,用稳压电源驱动LED时,为了控制电流,通常需要串联电阻器.

  例:一个额定输出电压为DC 24V,功率为10W电源,使用额定正向电流20mA,耗散功率为70mW额定的正向电压为1.8V.可配置多少个LED呢? (取所得数据的整数)

  可以带10组支路,每支路14个LED串联构成的电路,共140个LED.

  2:对于恒流驱动方式

  由已知的电源输出电流及LED的电流值计算出并联支路数及每支路数量

  (1)计算并联的支路数

  (2)计算支路串接LED个数:

  例:一个额定输出电流为DC 0.35A,额定功率为10W电源,驱动耗散功率为70mW,正向电流为0.02A的LED,可怎样配置?

  并联支数路:

  (取所得数据的整数)

  每支路串接数:个数

  即可以带17组,每组8个LED串接,共136个LED.

  线路损耗及线路压降的计算

  P电线=I R V电线=IR

  R电线=σ (备注:L为电线长度;S为电线横截面积;σ为电线电导率)也可以查电工手册.

  例:用长度为10米(正、负极电线各5米),24AWG的铜芯电线,通过电流为2A,其损耗的功率及线路压降为多少?

  查电工手册可知:R电线 = 0.737W

  V电线 = 2×0.737 =1.474V

  P电线 = 2 ×0.737 = 2.948W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线路电流较大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导线截面,否则线路损耗及线路压降是相当大的.

  我们只有完全了解LED和LED电源 的基本特性,才能正确设计和使用LED光源 .

网友A:
一般我都是用仿真软件测一下。

网友B(2025-08-28):
确定 LED 参数:额定电压 Vf、额定电流 If;2. 选驱动方式,恒流为主;3. 限流电阻计算(恒压供电时):R=(Vcc-Vf)/If,Vcc 为电源电压;4. 恒流芯片选型:按 If 和总功率(N×Vf×If,N 为 LED 数量)选;5. 串并联计算:串联总 V=ΣVf,并联总 I=ΣIf,确保不超电源 / 芯片能力。

网友C(2025-10-17):
LED 驱动简易计算核心是算限流电阻。先确定 LED 参数:正向电压 Vf、额定电流 If。若用恒压源供电,电阻 R=(供电电压 Vs - Vf)/If,注意 Vs 需大于 Vf。若多 LED 串联,总 Vf 为各 LED 之和;并联则各支路需单独串电阻。计算后选阻值接近的标准电阻,功率选≥(Vs - Vf)×If 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