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ML307A bug

楼主(2025-04-28):
使用ML307A-GCLN,在设备在线的时候,使用AT+MQTTPUB=1指令发数据,一段时间后会出现不回复的情况,必须要重启之后再重连才会正常,过一会还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打开了GPS的订阅,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还是可以收到GPS和物联网下发来的指令,但是往ML307A发送的所有指令都得不到回复数据也无法上传

网友A:
网络连接不稳定可能导致设备在发送数据时出现延迟或丢失,进而影响设备的响应。

网友B:
设备缓存溢出导致的?

网友C:
阁下是用了MQTT消息队列遥测传输协议吗?我以前也用过

网友D:
可能是软件或固件缺陷或者是硬件故障导致的。

网友E:
检查设备是否有可用的软件或固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