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

楼主(2025-04-28):
供电只有10v,如何将2khz的正弦波vopp达到12v

网友A:
变压器了解一下

网友B:
升压变压器,搞到1000V都可以的。

网友C:
用全桥驱动功放

网友D:
变压器首先

网友E:
弄个boost电路,把电源搞上去

网友F:
变压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G:
既然是2khz的正弦仅提高电压   变压器真是太适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