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删除一条语句下载时出错

楼主(2025-04-29):
用 st link 将程序下载到 STM32f103 时,删除一条语句会出现如下错误

网友A:
编译器优化可能会删除或重新排列代码,导致生成的二进制文件与预期不符。删除语句后,优化器可能生成了无法正确下载的代码。

网友B:
如果删除的语句影响了中断向量表如修改了中断服务函数的地址,可能导致下载失败。

网友C:
检查ST-Link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D:
STM32芯片本身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E:
禁用优化或降低优化级别,重新编译并下载程序看看。

网友F:
检查链接脚本是否正确配置了内存区域和段对齐。

网友G:
重新连接ST-Link,更新ST-Link固件到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