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能在 STM32cubeIDE 仿真时读取“真实”输入吗

楼主(2025-04-29):
在 STMcudeIDE 仿真程序时,我想查看 STM32F031K6 nucleo 板上的引脚 PA32。“真正的”外部输入是否可以在仿真中查看?请教查看哪个寄存器?

网友A:
.在STM32CubeIDE仿真STM32F031K6 Nucleo板时,无法直接查看PA32的真实外部输入,

网友B:
因其引脚号超出芯片范围;需通过GPIO输入数据寄存器(IDR)间接读取实际引脚电平,同时需结合硬件连接和仿真限制综合分析

网友C:
Nucleo-F031K6开发板上可用的GPIO引脚是有限的,其主控芯片STM32F031K6T6属于ARM 32-bit Cortex-M0内核,有32个引脚,引脚命名有其自身规则,例如PA0 - PA15、PB0 - PB8等。所以无法直接在仿真中查看所谓“PA32”的外部输入

网友D:
STM32F031K6芯片的引脚编号是有限的,STM32F031K6并不存在PA32这个引脚号

网友E:
要读取GPIOA端口的输入数据,可以使用GPIOA->IDR来获取该寄存器的值,然后根据具体引脚进行位操作判断电平高低。

网友F:
仿真主要是对代码逻辑和芯片内部行为的模拟,对于外部硬件连接的输入信号,需要通过实际硬件连接和调试工具(如ST-LINK)结合调试软件来查看

网友G:
以查看PA0引脚输入为例,可通过读取GPIOA->IDR寄存器的值,再根据位掩码获取PA0引脚的状态

网友H:
.若想查看芯片上实际存在引脚的外部输入,可通过读取对应的GPIO输入数据寄存器(IDR)来实现

网友B:
在软件仿真环境下,虽然可以查看寄存器的值,但对于外部真实的物理输入,仿真环境无法完全模拟。

网友I:
GPIO输入数据寄存器(IDR):每个GPIO端口都有一个输入数据寄存器,通过读取该寄存器可以获取对应端口引脚的电平状态

网友J(2025-05-31):
你可以在寄存器窗口中找到 GPIOx->IDR,查看对应位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