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TIM1 中的引脚功能

楼主(2025-04-29):
用 STM32CubeIDE STM32G474为 TIM1 实现break input功能。
我将引脚 PA6配置为 TIM1_BKIN时,端口将配置为输入,但在检查 TIM1的 GPIO 配置后,我看到该引脚被配置为开漏。
开漏是输出,为什么会这样?TIM1_BKIN是否应该是输入?

网友A:
TIM1_BKIN引脚被配置为开漏是一种保护机制吧

网友B:
STM32的硬件设计可能强制TIM1_BKIN引脚为开漏模式,但实际仍可作为输入功能使用。

网友C:
正确配置:
使用GPIO_MODE_AF_INPUT模式。
根据需求选择上拉/下拉电阻。
验证定时器刹车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