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多通道 ADC的DMA 读数仅为 0

楼主(2025-04-29):
AD, ADC, DM, DMA, dc
需要同时读取 STML082KZT6 上的 PA6 和 PB0 引脚的模拟输入。在 STM32CubeMX 上生成了代码,但我得到的读数是零。
定义了uint32_t VR[2] 进行数据存储,
初始化 DMA:HAL_ADC_Start_DMA(&hadc, VR, 2);
在程序循环中,打印输出 VR[0] 和 VR[1],始终为 0。

网友A:
引脚 和 ADC 都得配置

网友B:
检查ADC和DMA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C: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D:
ADC时钟是否已启用?

网友B:
检查时钟分频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E:
通道顺序配置错误吧。

网友F:
通道的扫描顺序是否正确?

网友G:
估计是硬件信号未正确连接到ADC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