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F334上怎么实现软件延迟处理?

楼主(2025-04-29):
在HC32F334中,Timer4、TimerA/B支持灵活的PWM停止控制和外部触发事件响应,可以自己做延迟空闲处理。

常见实现方法:

通过软件延迟处理
在Burst进入判断时,不是立刻关闭PWM,而是:

c
复制
编辑
#define BURST_IDLE_DELAY_CYCLE   50 // 保持50个PWM周期,具体数值视应用决定

static uint16_t burst_delay_counter = 0;
static uint8_t  burst_pending_idle = 0;

void Burst_CheckHandler()
{
    if (burst_condition_met())
    {
        if (burst_pending_idle == 0)
        {
            burst_pending_idle = 1;
            burst_delay_counter = BURST_IDLE_DELAY_CYCLE;
        }
    }

    if (burst_pending_idle)
    {
        if (burst_delay_counter > 0)
        {
            burst_delay_counter--;
        }
        else
        {
            PWM_Stop();  // 真正停波
            burst_pending_idle = 0;
        }
    }
}
即:打嗝模式判定后,延迟一段时间再停波。

网友A(2025-06-30):
通过定时器的影子寄存器和更新事件,实现软件判定后延迟一段时间再关闭 PWM。

网友B:
适用于电机控制、电源管理等需要周期性停波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