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比较好的低功耗MCU方案,最好是arm的是谁家?

楼主(2025-04-29):
一般比较好的低功耗MCU方案,最好是arm的是谁家?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小华, 芯源这种都可以了,小华比较给力,你可以都试试

网友B:

小华 HC32L110C6PA  TSSOP-20  超低功耗,是否符合你要求

网友C:
ST的,国产的国民的都很好

网友D(2025-08-21):

低功耗MCU方案,最好是arm的是谁家?
看使用场景,成本敏感,需求外设资源等等综合评估,不能单纯的说谁好,谁坏。
从成本上看:国内的有价格优势,东软、合泰、笙泉的都比较便宜;
从供应链角度:国外的芯片拿货周期长,需要提前备货;
从使用上看:ARM的好上手,bug少,国内的芯片有些有自己的编译器,但bug多不好有一些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