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单片机你会选择使用microLIB还是自己重定义?

楼主(2025-04-29):
一般来说,单片机你会选择使用microLIB还是自己重定义?

网友A:

一般我觉得能用microlib就好了,但是最好是自己写,这样的话代码会很健壮

网友B:
microlib能完成的,我都不会自己写

网友C:

microlib在KEIL里面要在哪里设置勾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