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单片机开发用C语言的多还是C++啊?

楼主(2025-04-29):
做个小调查,现在单片机开发用C语言的多还是C++啊?

网友A:

一般都是用C,单片机一般都是C,如果用C++一般都是比较高级的MPU了

网友B:
用c比较多

网友C:
现在用C的多,一般用不到C++

网友D:

单片机大部分场合C语言就可以了,C++基本用不到。

网友E:

cortex m4以上级别的我一般用c++,以下级别的一般我用c开发c++还是有很多优势的

网友F:

C++有什么优势哈

网友G:

一般都是C

网友H:

基本都是C语言啊

网友I(2025-08-21):

单片机都是采用C语言,C++一般用于做上位机开发。

网友J:
现在也可以上rust了

网友K:
C++的优势是代码的复用,对于温度传感器和马达等外设数量较多的情况,C++只定义一次,而C要每个外设单独定义!